[3D机/KT机] 同是1米翼展的F3A和3D,求讲解区别。

楼主(2013-05-27):
问题具体化,,目前两架选择。
1. 全球 handyman ,epo, 3d,1米翼展,此机我飞过,非常好飞,跟了我半年多报废。
2. 全球 sunrise , epo, F3A,1米翼展。

由于3d那机已经飞过,所以想尝试f3a,但是担心f3a,不能慢速,容易失速(我不懂,瞎讲的)
请老鸟指导下,就一般飞行的难度上来讲,f3a是否更大?
这两架都非山寨产品,应该说质量,精度都是相当的好。

网友:
舵面行程和失速点不一样。

网友:
看舵面就知道区别了

网友:
这款3A调好了还是很好飞的,区别就在于舵量 还有舵面大小

楼主:
楼上几位的意思就是,还是比3d难飞点?

网友A:
3D是指在机翼完全不产生升力的情况下,只用螺旋桨的动力和舵面的控制来操控飞机完成特技动作,简单点说就是飞机在做特技的时候是完全失速的,这时候舵面的效率不高,所以3D机需要比较大的舵面来控制飞机,副翼也必须有一部分在螺旋桨气流范围内。
3A的特技一般都是相对来说更“中规中矩”的,做动作的时候并没有失速,所以舵面效率比较高,所需要的舵面面积相对不大,副翼也不需要在螺旋桨气流内。
3A的速度要更快一点,低速就容易失速了,低速的时候3D更好肥

网友:
引用 网友A:
3D是指在机翼完全不产生升力的情况下,只用螺旋桨的动力和舵面的控制来操控飞机完成特技动作,简单点说就是 ...

楼上说得很精辟

个人更喜欢F3A,觉得那才是飞行. 3D没有飞行的感觉. 不过F3A需要比较好的场地.

楼主:
看来还是3d适合我这个菜鸟

网友:
f3a也好飞,只是舵机安装有点费劲!

网友B:
labory兄:

这 sunrise 我飞过,漂亮、非常好飞。

(1)  要比3D快,起跑降落最好有较好跑道。

(2)  主翼尖较脆弱。

(3)  电机座最弱,轻炸即烂,贴木块修复后要注意调好拉力线。

陈伯

网友:
又长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abory兄:

这 sunrise 我飞过,漂亮、非常好飞。

多谢指导

后来还是在朋友建议下买了天翼的90mm翼展的edge 540T,搭配朗宇X2814 1147桨。

全球这两架是好机,handyman跟了我半年多,非常好飞,缺点就是机头不耐炸,很容易坏。
我修修补补n次都不舍得扔,直到最后一次炸成2截,实在没法修了,才扔掉。

网友:
谢谢六楼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