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 2m冲浪者 的给点意见了!

楼主(2013-05-27):
打算入手此机!两款都是2m的

但是没有看到内部图片,那款内部空间大点呢!安装设别更方便呢??

两款貌似 机翼 都是不可以拆的

麻烦各位给个好的 电机和浆 配置了!对此机不知道该用什么动力?<设别全部都上了,>

小弟一直玩油的对电调不了解,, 好赢很多系列《飞腾 铂金 天行者》FPV  用什么系列呢!

看了好多之前 模友发的贴,但是没有明白! 希望模友给点意见了,,

第一次玩了也是有些不懂在潜水学习!

楼主:
麻烦各位  多费点口水了! 第一次玩fpv  各位多给点意见了!

网友A:
如果2个里面选的话,选后者吧,前者那架翼展面积没有后者大。后者动力用2814KV1100的 配9寸桨 但要适当改动电机座的,机翼都是可以拆解的。

网友:
喜欢第一张图片的

网友B:
这是第二款内部图,还不错,专门为FPV设计

网友C:
千万别买,垃圾飞机,不适合FPV,有严重的设计缺陷!推力线有问题!

楼主:
小弟是真的不懂!
如果2个里面选的话,选后者吧,前者那架翼展面积没有后者大。后者动力用2814KV1100的 配9寸桨 但要适当改动 ...

您说应该是那个 橙色方格的吧

真的很感谢您给提供的  动力参数,9寸的浆会打到机身吗? 刚刚看9寸的有 9*6 和9*4.5,您能告诉小弟具体的参数吗?

还有那他的机翼是  对插的还是整体的呢!

这款飞机的副翼是2个舵机还是一个舵机就可以了!
电机支架到时候想办法加强了!

第一次购买,多请教下您了甭来就不懂,不想给自己找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千万别买,垃圾飞机,不适合FPV,有严重的设计缺陷!推力线有问题!

不会吧!!
只是感觉翼展大,常规布局,估计好飞点了!

小弟是真的不懂!麻烦您给推荐款适合新手的载机, 价格500以内呵呵

麻烦您了,新手不想首飞秒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第二款内部图,还不错,专门为FPV设计

感谢您发图 讲解!!
您对此飞机的性能感觉怎么样呢!

我是新手,首飞秒炸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麻烦各位  多费点口水了! 第一次玩fpv  各位多给点意见了!

要玩FPV还是建议四轴或者六轴,如果要走商业化道路建议大8轴...我也在用2米的蓝宇742--4做载机,发现固定翼用于FPV实在奶撑...现在打算入一台六轴玩玩
  自己用于航拍玩,四轴足够,又可定点航拍...也可以高速度航拍,何乐不为??加上飞控和GPS的“强大”功能,既可以定高,又可以自动返航,还可以自行降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您发图 讲解!!
您对此飞机的性能感觉怎么样呢!

这种滑翔机都很好飞,你是固定翼新手?可以先买个1米4冲浪者练练技术啊,1米4冲浪者上点FPV设备也是行的,不过就是载重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玩FPV还是建议四轴或者六轴,如果要走商业化道路建议大8轴...我也在用2米的蓝宇742--4做载机,发现固定 ...

多谢您的建议!

现在也发现了玩fpv的已经有很多人选择飞多轴了!无论个方面都是有优势的!

我感觉多轴资金投入要比固定翼高,小弟也没有那多钱玩多轴呵呵
也就自己搞一个玩的穷开心了!不想把钱投入到专业搞fpv上面!

感觉您的建议!如过再次fpv玩爽了,打算搞多轴看来就要请教您了!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2个里面选的话,选后者吧,前者那架翼展面积没有后者大。后者动力用2814KV1100的 配9寸桨 但要适当改动 ...

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您的建议!

现在也发现了玩fpv的已经有很多人选择飞多轴了!无论个方面都是有优势的!

我也是玩固定翼发现FPV还是要用多轴实际....我在多轴方面还算是刚入门,也是个新手,只不过身边有一个玩四轴的老魔....
虽然我不走商业道路,至少也要入一台六轴,免得以后重复投资,我也不是有米之人,最起码也要避免资源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滑翔机都很好飞,你是固定翼新手?可以先买个1米4冲浪者练练技术啊,1米4冲浪者上点FPV设备也是行的, ...

多谢您的建议!!

小弟是第一次玩fpv,之前有玩固定翼还算有点基础!

只是想选择款  稳定 好飞的飞机!毕竟是看着屏幕飞行有没有什么经验!

小弟选择2m的,因为之前没有玩过!刚刚飞也不会飞太远,着急看屏幕不习惯,飞机大一点看得清楚可以直接看这他飞回来!免的飞丢了

呵呵!没玩过纯属感觉!不知道和这有关系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玩固定翼发现FPV还是要用多轴实际....我在多轴方面还算是刚入门,也是个新手,只不过身边有一个玩四 ...

哈哈!!明白您的意思了!
主要没怎么接触过多轴!多轴和直机操纵貌似一样!

我的直机算是菜鸟了!在加个超视距估计那就是死了!

之前我也在纠结到底选哪个!后来想想固定翼还有点基础!上手估计会快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千万别买,垃圾飞机,不适合FPV,有严重的设计缺陷!推力线有问题!

换动力的话自己要改适当的推力线     这飞机还凑合 说说 垃圾在何处  我买的天兵 我感觉 也不好呢

网友F:
强烈推荐后者,看视频FPV神机,先上视频:冰天雪地FPV视频欣

#st=80&fromoutpvid=ODM2MDM2NjE&FPV神机,先上视频:冰天雪地FPV视频欣  赏#st=80&fromoutpvid=ODM2MDM2NjE&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要玩FPV还是建议四轴或者六轴,如果要走商业化道路建议大8轴...我也在用2米的蓝宇742--4做载机,发现固定 ...

要玩FPV还是建议固定翼,要玩航拍还是建议多轴!毕竟FPV第一视角飞行经常都飞高飞远,多轴能停在空中全靠动力,如果一旦动力出现故障,危险性相当大。而且固定翼配好了,飞10KM以上距离没问题。多轴的话应该没人飞几公里,只在方圆几百米玩玩吧?呵呵!当然,这纯属建议,最后还是选择适合自己的最好!

网友H:
你这个用原厂的不就好了,原厂的也不贵吧,2M的冲浪者这个是常州天捷力生产的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麻烦各位  多费点口水了! 第一次玩fpv  各位多给点意见了!

我目前用的是380的那款   但是机身木有带轮子的那款爽 建议你还是上2,4M的冲浪者吧 2米的桨最大 9寸  而且比较费电哦  2米的可以上11寸桨 省电些  能装15000电池  2米的就只能装5000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目前用的是380的那款   但是机身木有带轮子的那款爽 建议你还是上2,4M的冲浪者吧 2米的桨最大 9寸  而且 ...

就是给你得建议啊   直接上2,4M冲浪者啊  FPV神机 翼展面积大  滑翔能力强

网友J:
引用 网友D:
要玩FPV还是建议四轴或者六轴,如果要走商业化道路建议大8轴...我也在用2米的蓝宇742--4做载机,发现固定 ...

你把航拍和FPV搞混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把航拍和FPV搞混了吧?

哈哈!!估计是了!

就是穷开心了!! 感受下第一视角 飞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动力的话自己要改适当的推力线     这飞机还凑合 说说 垃圾在何处  我买的天兵 我感觉 也不好呢

动力是绝对要换的!

就是推力线是什么问题呢?

怎么改会好点呢啊??

多谢知道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强烈推荐后者,看视频FPV神机,先上视频:冰天雪地FPV视频欣

赏#st=80&fromoutpvid=ODM2MDM2NjE&# ...

多谢您的回帖

可否透漏下电机的kv值和桨的型号啊!!!对这些都不懂啊!
推力线需要改动吗? 飞机需要改动的有那些呢!

比如您是如何给机翼加强的呢??

麻烦您了!小弟第一次玩想完美首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个用原厂的不就好了,原厂的也不贵吧,2M的冲浪者这个是常州天捷力生产的啊。

没明白您的意思啊!1
什么原厂的啊??  您是说电机吗?

还是什么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没明白您的意思啊!1
什么原厂的啊??  您是说电机吗?

就是原厂的电机舵机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就是原厂的电机舵机啥的啊……

多谢您的建议!

小弟还是不放心啊!好点的舵机也就几十块钱!最少玩得放心了!

担心因小失大!  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您的建议!

小弟还是不放心啊!好点的舵机也就几十块钱!最少玩得放心了!

这点多虑了吧,我亲自到常州天捷力公司去参观过,也买过他们更大的1.8米的J3,杠杠的……飞起来姿态爽死。

网友K:
我只知道好赢天行者用不了4S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G:
要玩FPV还是建议固定翼,要玩航拍还是建议多轴!毕竟FPV第一视角飞行经常都飞高飞远,多轴能停在空中全靠 ...

同感!值得参考!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多谢您的回帖

可否透漏下电机的kv值和桨的型号啊!!!对这些都不懂啊!

电机是3536KV1000的,配的8寸三叶浆,3S 4S均可,尤其4S,动力超强。不过全油门电流在40A上下。也有配郎宇2814电机的。飞机原装电机位置很大,可以装开9寸浆。非常适合FPV载机用。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只知道好赢天行者用不了4S电池

怎么这款好赢天行者支持4s啊     哈哈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0.QJLeQk&id=17535339954

网友:
神马情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机是3536KV1000的,配的8寸三叶浆,3S 4S均可,尤其4S,动力超强。不过全油门电流在40A上下。也有配郎宇 ...

多谢您的  回复!!

那  飞机需要改什么东西吗??

比如需要该推力线吗? 或是那些地方需要加强啊》

多谢您了!

网友:
第二款带轮子的好,也够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