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求教车床磨刀方法

楼主(2013-05-27):
不怕模友笑话 入床1年多了(0618A)到现在还不回磨刀  网上的视频看过不少  本人有点笨 还请专业人士前辈们赐教!谢谢

网友:
好好搜搜,坛里有这方面的帖子

网友A:
先拿90度外圆刀练手,那个好磨点,什么断绡槽先甭管它,磨出一个90度的尖来,然后再把下面向里磨,为的是不让工件蹭刀杆,慢慢练

网友B:
磨刀的工具要好用,不然不好练;我就是用的小台磨,老也磨不漂亮,凑合着用了,毕竟玩儿的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拿90度外圆刀练手,那个好磨点,什么断绡槽先甭管它,磨出一个90度的尖来,然后再把下面向里磨,为的是不 ...

谢谢指教  我就先磨90度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磨刀的工具要好用,不然不好练;我就是用的小台磨,老也磨不漂亮,凑合着用了,毕竟玩儿的少。

为了磨刀  又专门去买了一个小的金刚石的磨片    另一头装了一个碳化硅的  磨出来后总是感觉车出的面没有光泽

网友:
说实话我入床半年了,磨刀都是模仿别人的样子,什么6度8度的我没追究过,看着差不多就ok,然后装上车一刀看看效果,不满意就用油石修修刀尖

网友C:
不要看刀片,找工厂里磨好的75度、90度外圆车刀和内孔车刀各一把仔细观察角度度,然后对照图例,一天后你就明白该怎么磨了,所谓的内孔车刀也可看做是横着放的外圆反刀

话说兄弟你的翻新水平真好,想请教一下喷漆后怎么把额外的边角收拾好呢?还是喷之前就用什么东西挡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看刀片,找工厂里磨好的75度、90度外圆车刀和内孔车刀各一把仔细观察角度度,然后对照图例,一天后你就 ...

喷漆之前先用纸胶带摆好的  等漆干了把胶带去除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喷漆之前先用纸胶带摆好的  等漆干了把胶带去除就行了

我之前就是这么弄的,但是效果不是很好,看来还是水平不行,还是要多练了

网友:
我也不大磨车刀
4.磨刀安全知识
1)刃磨刀具前,应首先检查砂轮有无裂纹,砂轮轴螺母是否拧紧,并经试转后使用,以免砂轮碎裂或飞出伤人。
2)刃磨刀具不能用力过大,否则会使手打滑而触及砂轮面,造成工伤事故。
3)磨刀时应戴防护眼镜,以免砂砾和铁屑飞入眼中。
4)磨刀时不要正对砂轮的旋转方向站立,以防意外。
5)磨小刀头时,必须把小刀头装入刀杆上。
6)砂轮支架与砂轮的间隙不得大于3mm,入发现过大,应调整适当。
5, 车刀在刃磨时不要加水
  车刀磨的时候和车的时候不能碰水,因为这样会影响它的性能。如果你磨车刀,它在硬质合金的局部会有温度聚集很高,因为硬质合金基体不能像高速钢那样散热快,如果一遇冷水的话相当于短时间淬火,影响它的热硬性,且容易产生局部裂纹。但高速钢却正相反,为了不把它磨糊,要勤用水来降温。硬质合金在800度以上,突然遇冷水会崩裂。

网友:
我也有同感

网友:
买个好点的砂轮机,每天至少磨三遍,不磨断削槽,上车找感觉。一个星期下来,突然,你会发现原来磨刀不难。在可以用的前提下,漫漫摸索断削槽的磨法。

网友:
一般使用,磨刀也是比较容易的,就是那么几个面 几个角而已,,其实是对 金属切削原理的理解,,,,什么运动 ,怎么形成切削,搞懂了,什么刀都可以磨一磨,,,

网友:
依我看,你不是笨,是不敢冒然下手去磨。
多点搜索论坛车刀的图片,对比着磨;
保证安全情况下,建议用铝基树脂砂轮‘
砂轮机一边安装粒度80左右(粗磨),另一边安装粒度100——120(精磨)。
磨完用浆石(磨刀石)细磨刀口。
其它有关材料、转速、粗车刀、精车刀等等,多琢磨,多搜索论坛。
要自己体会的。

网友:
我在练习中 感觉比以前好多了

网友:
多看多练,慢慢的就找到感觉了

网友D:
要车刀车出光泽,关键是最后修刃那几下,就算你各种角度都磨的很标准,但最后一下把刀尖磨崩了,哪怕崩了一两个丝,只要是在刀尖的地方,那车出来的工件表面就是起毛的,所以最后修刃的时候用力一定要轻,另外砂轮不能震动的太厉害,不然无论怎样磨,刀尖都会崩的。说一个经验,就是最后修刃的时候,把砂轮机关了,这时砂轮机的震动小很多,利用惯性轻轻修磨两个后角的刃口处,这样比较不容易崩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车刀车出光泽,关键是最后修刃那几下,就算你各种角度都磨的很标准,但最后一下把刀尖磨崩了,哪怕崩了一 ...

非常感谢  下次依照您的方法试试

网友E:
我倒是会了点。介绍车的东西表面不光,问了下长玩的,表面光度和转速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倒是会了点。介绍车的东西表面不光,问了下长玩的,表面光度和转速有关

车外圆多少转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外圆多少转合适?

上千转

网友F:
引用 楼主:
车外圆多少转合适?

话说 外援转速  分多种    工件 硬度 直径  露出的长度  材料 的型号  都分不开   我现在车 外援 320 长度 315   直接用反爪一撑就车   转速 只用220转   走刀 放快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外圆多少转合适?

不放冷却液的情况下,刀片好的话,以不出火星为限,白钢刀以不出蓝铁屑为限

网友G:
磨个车刀有何难?树立信心不畏艰。
花钱买个砂轮机,噪音不大正好玩。
成品车刀做参照,磨好角度很简单。
自古万事是一理,勤学苦练技术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话说 外援转速  分多种    工件 硬度 直径  露出的长度  材料 的型号  都分不开   我现在车 外援 ...

我实验了一块直径28长度260左右的45号钢   磨了多次刀就是车不出光洁度   吃刀量多少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G:
磨个车刀有何难?树立信心不畏艰。
花钱买个砂轮机,噪音不大正好玩。
成品车刀做参照,磨好角度很简单。 ...

好诗👍阁下莫非是王之涣老先生?😃

网友:
引用 网友G:
磨个车刀有何难?树立信心不畏艰。
花钱买个砂轮机,噪音不大正好玩。
成品车刀做参照,磨好角度很简单。 ...

好湿!好湿
一个人湿不算湿 大家一起湿才是真的湿

网友(2013-07-13):
引用 楼主:
为了磨刀  又专门去买了一个小的金刚石的磨片    另一头装了一个碳化硅的  磨出来后总是感觉车出的面没有 ...

车出的表面没光泽,和磨刀有关系外,和选择转速也有关系!!!!

网友H:
楼主,小型台式砂轮机全新的不到三百搞一台包砂轮10来斤也占不了你什么空间吧·······磨料很伤床的

网友:
发贴没有积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小型台式砂轮机全新的不到三百搞一台包砂轮10来斤也占不了你什么空间吧·······磨料很伤床的

恩  买了一台   经过反复联系  有所提高

网友:
卖机械加工书看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买了一台   经过反复联系  有所提高

钳工活来的。上网搜钳工教程,教你用砂轮磨刀的系列有好几个,慢慢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