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跃的3轴陀螺怎样

楼主(2013-05-27):
请教下各位使用过飞跃三轴陀螺的朋友,飞跃的三轴好吗?
本人之前用3GX,可能鄙人手拙,感觉3GX的手感还行,只是自动修正很烂,于是乎打算换V8,但敬畏V8的高价,所以用了GV8000,听说GV8000的手感和V8相同,不过始终没用过V8,如今GV8000使用在两个飞机上,一个VWINRC的450T还有个亚拓550E  FBL,手感甚好。本人的水平:正飞刷锅、飓风、定点慢速自旋和倒飞悬停、彩虹,请问飞跃的三轴是否好用,从稳定性和修正来说。麻烦了各位前辈!!
另外再问个问题,我用450飞彩虹的时候,飞机倾角较大,慢操螺距没事,倾角小了猛操螺距往回顶,每次都是甩尾靠近90度,是电机的问题吗?(电机电调等设备都是之前飞的亚拓450plus上拆下来的,为了排除电机供转不及时,idel的5点油门都设置成百分百了,飞机是轴传的,没有尾桨丢步的可能,要不就直接扫伞齿了,螺距设的也不高,正负都是12,池也是比较新的,格氏的35C放电)难道暴躁点的动作和快速反应必须用大扭力电机和6S电池?麻烦遇到过同样问题的前辈给我指点下

网友:
自旋,和v8比稍微差点,
翻滚据说,尾巴锁不住,据说。。

网友A:
小姨子调试非常简单,

网友B:
飞越三轴只有ZYX了(小姨子),修正反应挺好,只是锁尾不好比较软。
猛推油门机尾右甩,只有一个毛病,那就是尾推距尾波箱太近。处理方法:将尾中联顶丝松开,尽量外移然后顶紧,这种处理方法最有效,你试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C:
没用过,帮顶,只用K8,很好

网友D:
4楼的兄弟说的没错.知音呀!

网友E:
小姨子 性价比极高, 中文界面上手容易 调试简单,抗震性不错。 锁尾的确是有点软,不过想俺这种菜鸟 足够用了。

网友F:
ZYX自旋烂得一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姨子调试非常简单,

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越三轴只有ZYX了(小姨子),修正反应挺好,只是锁尾不好比较软。
猛推油门机尾右甩,只有一个毛病,那就 ...

哦哦   谢谢啦,刚看到,这几天忙没上论坛看。我试试哈,至于小姨子锁尾软的话,那算了   俺喜欢尾巴锁的跟棍儿一样的陀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用过,帮顶,只用K8,很好

好滴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4楼的兄弟说的没错.知音呀!

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姨子 性价比极高, 中文界面上手容易 调试简单,抗震性不错。 锁尾的确是有点软,不过想俺这种菜鸟 足够用 ...

非常详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ZYX自旋烂得一逼

明白啦,谢谢

网友:
山寨K8非常好用,性价比极高。

网友G:
也想入X宝的K8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也想入X宝的K8

头像挺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