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想用碳管加强大疆550的机臂,有什么好建议?

楼主(2013-05-27):
用什么型号的碳管?用什么粘合剂?有经验的帮忙推荐一下吧。
550全重2700-2800克

网友A:
怎麽会想用碳管作"加强"
感觉意义不大哩 徒增重量 不如换机架
如果还是想加 好像用碳纤片好些吧

网友B:
感觉 机架承受这个重量是没有问题的。 f550不建议做机臂加强。 如果想改机臂淘宝直接购买来更换。 淘宝搜一下 山寨S800. 找它的配件。

网友C:
550的机臂没啥问题的,很牢固的。原装机架震动很小,唯一缺点就是整机弄下来,重量会超标。太重了!
。

网友D:
换机架不就好

网友E:
想要结实?越结实炸的越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