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KST215MG这款舵机?有没有直接插2S锂电的?

楼主(2013-05-27):
如题谢谢!

【产品说明】
◆金属数字斜盘专用舵机.适用于450斜盘
◆所有的金属外壳CNC数控加工
Speed:
0.05sec/60° @7.4V
0.06sec/60° @6.0V
0.07sec/60° @4.8V
Weight:20g
Size:
22.90*12*27.30mm
Torque:
3.70Kg.cm@7.4V
3.10Kg.cm@6.0V
2.50Kg.cm@4.8V
DC4.5-8.5V
Working Frequence:1520us/333Hz
Mofor:12mm Coreless
Ball Bearing:2BB
【产品规格】
◆215mg×1
◆舵机臂×3

网友A:
215mg已经很普遍了吧,现在450基本都是这个斜盘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215mg已经很普遍了吧,现在450基本都是这个斜盘舵机

嗯但是我是装在固定翼上,我想用2S锂电(满电8.4V)直接供电,可是它的数据只到7.4V,不知道它这个数据是不是指的2S锂电的数据,8.4V下是否能正常安全工作。?

网友B:
也已经有不少人用在固定翼3D机上了,反映不错。一般标称7.4v的高压舵机都可以接受峰值8.4V的2S直驱。而且在直驱的状态下,不会一直维持在8.4V,很快电压就会下降到8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已经有不少人用在固定翼3D机上了,反映不错。一般标称7.4v的高压舵机都可以接受峰值8.4V的2S直驱。而且在 ...

谢谢!问厂家都没给这些答复,,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