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RD921连不上

楼主(2013-05-27):
把X5上RD921上的卫星拆到450上用了,发现RD921没有卫星就不能连接遥控了?

网友A:
这个应该不会吧?没有卫星同样能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不会吧?没有卫星同样能连接的。

LS有试过吗?我把卫星拆回来插上,需要跟遥控用对频线重新对频才连接上。
拔掉卫星就不能连接,而且没有卫星用对频线重新对频也不能连接上的。

网友:
必须要有卫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LS有试过吗?我把卫星拆回来插上,需要跟遥控用对频线重新对频才连接上。
拔掉卫星就不能连接,而且没 ...

刚才试了一下,不行,能对频,但是对频后没有反应,拔掉对频线重新上电后,两个卫星灯闪烁,接的舵机无动作

网友:
没有卫星921就是个废品

网友:
必须有卫星 没有不能控制 但是能对频

网友(2013-08-25):
不装卫星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