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改DEVO7的电源线,请问电源线的焊点哪个是正极,哪个是负极。谢谢!

楼主(2013-05-27):
想改DEVO7的电源线,请问电源线的焊点哪个是正极,哪个是负极。谢谢!

网友:
自己拆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A:
红色线是正极,黑色线是负极,应该木有说错吧

网友:
拆开用万用表量一下就懂,不要告诉我不会用万用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红色线是正极,黑色线是负极,应该木有说错吧

正常情况下都这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正常情况下都这样

那你那个是什么情况呢?两条都是黑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你那个是什么情况呢?两条都是黑的?

偶的从来是正常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偶的从来是正常情况~~~~

下次我给你都换成绿的

网友:
如是色盲(狼)那绿色会看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