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小子1400重1200克,能飞吗,需要注意什么呢?

楼主(2013-05-27):
好小子1400重1200克,能飞吗?自己大概估算了一下推重比可能连0.6都不到。谢谢前辈给点经验。

动力配置如下:
朗宇A2216 KV1250
40A电调
8060桨

楼主:
沉的好快啊!!

网友A:
小白发个言,你的这个动力配置,除了桨比我小一寸,其他的和我1.9kg 的1720一样了

加固机身,万一坠机损失小,不过这样又要增加重量了

1400感觉如何?设备仓空间够不够用?

网友B:
我的天行者1680,9060桨 1。7KG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白发个言,你的这个动力配置,除了桨比我小一寸,其他的和我1.9kg 的1720一样了

加固机身,万一坠机损 ...

谢谢提供的经验!!
1400内部空间够用,但是已经很拥挤了,我在机舱侧面开了个口方便设备安置,机身主翼尾翼已做加固(纤维胶带+碳棒)。
飞控(apm)+数传(3dr)+图传(1.2g 伯通)+电池(2200+1300)+接收+电调(40A)+电压电流传感器+ubec+一堆乱七八糟的线+摄像头(520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天行者1680,9060桨 1。7KG都没问题

桨比我的大,主翼也比我的长啊。

楼主:
好小子1400不带飞控图传700多克能够爽飞!可以做比较大的急转弯。
考虑半天,保险起见,还是先上飞控测试好了再上图传摄像头。

网友C:
可以把桨换成9寸  推力会大些
不要在加固了  越重越难飞阿
掉下来一样是坏掉
飞机是用来飞的  不是用来摔的

另外给个简单测试方式
抓着翼尖   推油门    如果飞机的角度与垂直线超过45度   推力肯定是足够了(好不好飞是另一回事喔)

网友:
看看学习顶一下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把桨换成9寸  推力会大些
不要在加固了  越重越难飞阿
掉下来一样是坏掉

加固主要是考虑 飞机飞行时的钢性 钢性好了飞行姿态就好控制 另外害怕大动作时空中解体
9寸桨我试了 好小子1400会打尾杆。架高电机可以上九寸桨,但是我认为改变飞机推力线不是好的解决方案,也许会适得其反。
不知道以上认识对不,欢迎高手指点~~~

网友C:
大动作?FPV你不怕晕机啊。呵呵
改高注意推力线就好
其实方法很多,电机kv换高一点点改8040浆
还有个麻烦办法,改双发.....
你是3s电吧
设计标准的话推力有飞机总重1/3就可以飞
只是你的飞机跟原设计超重太多
一般是希望有富余动力救机比较好救
每个人玩法都不同
以前有朋友拿P51 零战玩FPV
那时连飞控这东西都没有
反正瞎折腾也是一种乐趣

网友D:
放心飞咯,一点问题都没有,看看我的飞机,1400克了就是有点吃力到是真的,千万不要全油门飞,不然电调或者电机会出问题。电流保持在10A左右才能平飞。

网友:
感觉浆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动作?FPV你不怕晕机啊。呵呵
改高注意推力线就好
其实方法很多,电机kv换高一点点改8040浆

生命在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心飞咯,一点问题都没有,看看我的飞机,1400克了就是有点吃力到是真的,千万不要全油门飞,不然电调或者 ...

谢谢第一手的经验!

网友:
MD赛斯纳飞过1165g飞过。

网友(2014-05-17):
亲测,好小子1400,2212 KV1350+8035APC桨+3s 4000mah+5.8G 1W图传=1190g毫无压力,顺风逆风都可以飞,若把重量减到1050g都可以玩低空穿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