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变距四轴

楼主(2013-05-27):
现在勉强可以飞起来一点,不过受场地限制没敢飞。希望下次能发视频。

另外好盈四合一电调中的两个经常“嗞”一声之后停车,过一段时间之后才能再次启动;另外两个似乎没事。不知有遇到类似问题的吗?

变距四轴

变距四轴

网友: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4轴

网友A:
牛叉了,好东西,飞控自己写的?

帮顶了

网友:
真的有意思,其实用平衡仪就可以了,例如KDS的,选择90度十字盘模式,不用飞控

网友:
求教是如何变距的

网友B:
看看机械结构,是四个电机?

网友:

好东西啊,最牛叉的3d选择!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叉了,好东西,飞控自己写的?

嗯,貌似没有现成的可用,不过各个基本模块(比如姿态检测之类的)都是从网上找的改了改。芯片用的STM32F405,也很给力,直接上浮点也可以。

不过还没写完、调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机械结构,是四个电机?

是的,在下面,可能被挡住了。

网友:
可以选择用一个电机!

网友:
机械部分是自己加工的还是借用直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貌似没有现成的可用,不过各个基本模块(比如姿态检测之类的)都是从网上找的改了改。芯片用的STM32F ...

4个电机都可以改变转速和螺距吗?油门控制螺距和转速? 跟直机主旋翼一样?

网友:
的确 是 牛人

网友:
很早前不是有个视频,外国人,做的出的可变螺距的。

网友:
等上视频

网友:
看到舵机了,不过没看到关键位置的。求  睾清 武马 大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