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m在GPS状态下,每次定点后,它都会往后退个1到2米左右

楼主(2013-05-27):
我的NAZA在GPS状态下,每次定点后,它都会往后退个1到2米左右,不管你是多慢的前进,只要一松杆,它就会后退一到二米,就是轻轻动一下升降还是副翼,都会有这后退的情况,这是什么原因呢,指南针做了N次了,我朋友的NAZA放我机子上就不会.,请各位帮忙看一下了

而这套飞控多次失控(因为测试,飞太远了,接收不到信号了),每次都自己回家了,但就是回家的位置离起飞点每次都要差上三到十米,哎,

楼主:
另一点,指南针校准前后是不是以NAZA飞控的中心点为准,而GPS的高度是以飞控板的最低端为准呢

网友A:
高级校准有用么

网友B:
正常。。我的也是。。第一次要漂点 第二次就好了

网友:
我的为什么起飞后总往右偏呢?

还有,40c的电池能飞精灵吗?会不会烧坏了电调?

网友:
40c的电池能飞精灵吗?会不会烧坏了电调?
只要电压不高就不会, 40C 是放电率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级校准有用么

什么是高级校准呢,我只是按说明书上的校准了几次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我的也是。。第一次要漂点 第二次就好了

我的是不管你飞多久了,每次都会往后漂

楼主:
我的NAZA固件没去升级,还是最早版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是高级校准呢,我只是按说明书上的校准了几次都这样

我升了,感觉还好,你可以试试, 新版本调参软件里面有的

楼主:
哦,谢谢你了,哈哈,过阵子看大家新版的固件用稳定了俺再升级

楼主:
顶上去,有人碰上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谢谢你了,哈哈,过阵子看大家新版的固件用稳定了俺再升级

升级2.02固件吧。

网友:
好像固件2.02定得很好3.0后面就不行了

楼主:
谢谢了,有时间升级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有时间升级看看

你可以试试gps安装水平度向相反的方向来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试试gps安装水平度向相反的方向来点。

一会马上试试

网友:
好像我也會這樣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NAZA固件没去升级,还是最早版本的
我认为应该是你的遥控器俯仰摇杆有问题了,你试一下,用微调调一下,估计问题就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