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了块双面板

楼主(2013-05-27):
老板催得急,不够时间外发到工厂打样,星期六加班排线路,星期天花了半天雕,以前没雕过双面板,这次是在板子上面打了4个左右对称的定位孔直径0.8,用大头针定位翻面,翻面后还是有0.2左右的偏差,手动校正后坐标清零,单片机是LQFP44封装,引脚距离大概是0.8mm,线是大概0.4mm的。调完后最大的体会是:双面的覆铜板比单面的平整多了,单面覆铜板总是翘的,怎么压也不平。上图看效果

网友A:
过孔怎么玩?

网友:
最近在一家厂里做点东西 看他们所有雕刻机全贴一层十来个厚的PVC做副工作台 板形材料一律热熔胶贴上去 刀路全部过切怒艹工作台 翻面的时候在工作台和工件分别钻孔插定位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孔怎么玩?

问的好,这个问题我也想要问。我觉得过孔要做恐怕是在雕刻之前做,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B:
用的是什么软件布的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什么软件布的线路?

同问

网友:
有效益就好,支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