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泵 如何选择

楼主(2013-05-27):
我想用真空泵 带硅胶吸盘,吸附有曲面的木板(木板表面很光滑但是木板表面有一些木屑),进行运输作业, 木板重量大概在4-5Kg   运输速度很快,一吸上提装箱。  请教用那种真空泵合适,大概需要多大功率

楼主:
沉的好快啊

网友:
有木屑 和尘土不好吸吧。我见过吸金属板的,也是很小的,具体也不懂,帮顶了

网友:
专门有 把正压转为负压的电磁阀阀,可以不用再买真空泵,吸盘做的合理的话4、5Kg可以轻松吸起,(木板表面很光滑但是木板表面有一些木屑)这个可以在吸盘旁边加个正压电磁阀,每次吸之前吹1秒就可以,这个装置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不是我想出来的

网友A:
真空泵必须有,电磁阀是为了打开关闭真空,有木屑必须要处理一下,否则漏气,用正压在吹下是好办法,可以用类似三通的电磁阀,来转换正负压

网友:
象这种带有木屑的必须在管路部分添加滤芯过滤杂质

网友:
至于真空泵的功率,最好通过实验的方法确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空泵必须有,电磁阀是为了打开关闭真空,有木屑必须要处理一下,否则漏气,用正压在吹下是好办法,可以用 ...

我说不用真空泵你不相信,你可以搜搜  “真空发生器 或者 正负气压转换阀 ”就知道,我们厂的吸板机用的就这种阀,只要提供正压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说不用真空泵你不相信,你可以搜搜  “真空发生器 或者 正负气压转换阀 ”就知道,我们厂的吸板机用的 ...

这玩意应该是个虹吸原理的东西,和一种自吸喷药水的器具一个原理;但貌似真空度不高,看使用需求吧。

网友:
吸盘贴紧、中间的杠杆倒下吸盘中间立马产生真空

网友:
真空吸力和很多因素有關
吸力大小.吸盤大小,吸力方向(水平.垂直),表面粗糙度.環境.安全系數.....................
一般簡單計算為
理論吸力w(kgf)=真空壓力p (kgf/cm2) * 吸盤面積a(cm2)
但這是計算出來的吸力而己

實際上吸盤的能力W = w * 1/t
t為安全系數
水平可以抓少一點(t=5)
垂直要抓多一點(t=10)
不想出問題就抓更多(t=20.......到無限大)
一般搬運用很少使用真空泵
大多使用真空發生器即可
只要計算值在安全範圍之內即可
但有粉塵類的不太建議使用吸盤
5公斤的東西可改用氣動夾爪(常用koganei.smc),夾緊式氣缸(常用festo)........會更安全一點
也不需要負壓
正壓即可達到你的搬運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不用真空泵你不相信,你可以搜搜  “真空发生器 或者 正负气压转换阀 ”就知道,我们厂的吸板机用的 ...

这个以前我们公司也用过的,要带个气缸,但是这个真空度或者说抽气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
想知道树脂脱泡,用哪一种20立方每小时够吗?

网友:
真空提物搬運建義使用低壓力環形鼓風機/吸入端口鼓風機大流量,可誧賞吸盤边沿漏氣率,只要吸盤面積大便不須高真空壓力,大吸盤對提物較穩定,受力面平均一點,優於用高真空壓力的小吸盤
連接軟管要大一點,流量大便速度快,軟管要用膠骨或內附弹簧的那一種,類像吸塵機喉管

以下是一般真空提物搬運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