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飞小丑鱼询问配置

楼主(2013-05-27):
翼展:580mm的小丑鱼
2S动力 8X4的浆
朗宇 X2208 1500KV 和2600KV选哪个好飞啊?

另外 用10A还是12A的电调

网友:
貌似2208有点太大了,用2204或者2206才合适,呵呵……

网友:
2205 KV1450
10A 电调
8060 浆
3S 500毫安

包你飞的舒服·!

楼主:
谢老鸟指导啊

网友:
哦,我用1510电机,KV2600 2S 7寸桨  6A电调  250Mah电池。
大约120多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