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神~~super cp 对不上频的问题!!

楼主(2013-05-27):
我的控是D10  开控 super cp 接电后一直红灯快速闪烁对不到频,super cp 是收来的 ,卖家说测试过换控能对上频。但是我的D10就是对不上,(我自己的mscp能正常对频)另外就是发现接上电池后一段时间,接收背面的最大的芯片(型号没仔细看字太小了)有点发热。~~~求教各位大神这是怎么回事啊??该怎么处理~~??

网友A:
相同情况,已返厂。过几天反馈给你结果!

网友:
清除ID后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同情况,已返厂。过几天反馈给你结果!

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清除ID

没有清除ID的短接线~~不知道短接哪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清除ID的短接线~~不知道短接哪里啊~~~

好像是右上角,你试试吧,不过别弄错了,烧了就不好办了

楼主:
我知道是哪个接口~~但是有三根线不知道短接哪两个

网友A:
一步一步走入深渊。。。
昨天同样没有对短接线,用镊子短接。通电瞬间手一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步一步走入深渊。。。
昨天同样没有对短接线,用镊子短接。通电瞬间手一滑。。。

你短接的哪两个线啊

网友C:
信号对地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信号对地短接。

哪个是信号线哪个是地啊~~??

网友A:
左边2个     (我是镊子手抖碰到了1.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2个     (我是镊子手抖碰到了1.3)

具体怎么操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2个     (我是镊子手抖碰到了1.3)

怎么好像没有反应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好像没有反应呢~~~

具体哪个脚要用万用表量一下,先短路再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具体哪个脚要用万用表量一下,先短路再开机。

要先短路再开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具体哪个脚要用万用表量一下,先短路再开机。

我刚刚短接了一下左边两个脚~~开机瞬间有一个舵机动作了,我马上断开电了~~正常么~~

楼主:
哈哈  谢谢各位大神~~~~搞定啦~~~
   我短接的左边两个脚,为了保险起见又把舵机的拉杆都取了~~刚刚短接通电试机~~红灯慢闪~~成功清除id记忆了~~~~
     谢谢各位大神的指导~~~小弟在此谢过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  谢谢各位大神~~~~搞定啦~~~
   我短接的左边两个脚,为了保险起见又把舵机的拉杆都取了~~刚刚短接通 ...

成功就好,祝你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成功就好,祝你爽飞。

谢谢啦哈~~

网友D:
不是包装里有这个短接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包装里有这个短接线吧?

收的飞机~~短接线不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