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 这个4轴 8电机 优点和缺点 求指教

楼主(2013-05-27):
看看 这个4轴 8电机  优点和缺点 求指教

网友:
优点:能安全迫降 体积比较小 炸机伤电机几率大
缺点:效率减少30%-50% 么有米字形稳

网友:
分开会更稳的

网友:
又见米人~~电机是蝎子啊

网友:
顶起,不太懂

网友:
有米,米物,米人。

网友:
路过,,学学,,不错,好看

网友:
╭══╮    ┌═════════┐
╭╯帮顶║═ ║╰来拿分的╮ ║
╰⊙═⊙╯ └══⊙═⊙══~.. .

网友:
都八个马达了,干吗不上八轴呢?

网友A:
效率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8轴的整个机架子的尺寸加大,重量就上去了,而且按照桨叶的面积比也远超米8。所以严格的比较米8还是4轴双电机的效率高低是很困难的。

从姿态的稳定性来看毫无疑问米8是最稳,不过4轴双电机的方案动力和灵活性会比较高,就看具体需要了。

网友:
这个效率低 样子还挺凤姐的  改八轴吧

网友:
我顶楼主,我觉得双电机自有其道理,就比如双桨的直升机有两种布局方式,美国是用双桨异轴,但是俄罗斯就有双桨共轴的,主要是楼主的电机要是可以高度同步的话,那绝对是牛物,如果不行,那可能就有点儿损失效率了

网友:
这套真不便宜啊。。。。。。。。。天蝎星顶级电机啦。。还是8个

网友B:
4轴双桨效率低,米8重量大,比来比去,有点半斤八两的味道。高人来点评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效率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8轴的整个机架子的尺寸加大,重量就上去了,而且按照桨叶的面积比也远超米8。所以 ...

绝对是4轴8电机稳。效率的话,下面的桨,差的不是一点两点。如果要通过增加桨大小来增加效率的话,至少要用90级别电机。那个。。。价格不是一般的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4轴双桨效率低,米8重量大,比来比去,有点半斤八两的味道。高人来点评一下吧

效率不会低很多,用好电机,好桨,没啥影响,关键是四轴八电机机架轻一点,小一点,灵活性,便携性好点,这就是一种结构了

网友:
我不记得在哪里看过一说法:共轴双桨的话,如果双桨距离大于桨的半径就几乎没有扰流,效率大大提升。

网友:
坐等大侠的解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效率不会低很多,用好电机,好桨,没啥影响,关键是四轴八电机机架轻一点,小一点,灵活性,便携性好点,这就是一 ...

设想一下,如果4轴单桨朝下设置,即拉桨变推桨,应该会减小电机臂的干扰和电机座的载荷,会不会好一些?效果会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想一下,如果4轴单桨朝下设置,即拉桨变推桨,应该会减小电机臂的干扰和电机座的载荷,会不会好一些?效 ...

桨产生的风不还是上边吹下来的么,难道电机向下吹风,风从上边下来就不会受到机臂影响了么,这个我觉得影响很小的,机臂是圆的,阻力没多大,还有就是桨在下边我总觉得重心靠上了,不稳,感觉不爽,我没试过,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D:
一个通道接两个电调。
上下电机一个方向旋转,
没必要上下正反转,正反效率没有一个方向转效率高。!

网友:
炸鸡容易伤电机吧

网友:
楼主米人啊,要不楼主再同样配置来个米8的比较一下不就知道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通道接两个电调。
上下电机一个方向旋转,
没必要上下正反转,正反效率没有一个方向转效率高。!

准备弄个 8旋翼16电机 哈哈   飞控  一个通道 2个电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