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艘打窝船,请有经验或没经验的前辈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2013-05-27):
    我叔叔喜欢钓鱼,让我给他做一艘打窝船,这方面资料有一些,我说一下我的想法吧。    想做个双体的,投料仓在中间,这样避免翻斗式的船翻斗时翻船(哈哈,自己觉得有点绕口)。电池想用12V的电瓶,动力想用两个550电机。下面提一些问题,请前辈们指点一下。

1、12V电瓶必须在中间吧,投料仓的位置怎么安排好呢,把船做长,还是分成俩?得考虑投料前后的平衡问题,毕竟接近一公斤的料呢。
2、加上电瓶和饵料,船至少得5KG了吧,两个550电机能带动吗?如果可以,电调选哪样?我看某宝上有一带2的电调,可以选择吗?
3、还是电调的问题,可以不可以选择两个电调分别控制两个电机,而且实现分离控制,像玩具船那样靠两个电机的旋转来实现转向。
4、电机和电调需要用到水冷吗?毕竟它们都在密封的空间里。
5、再来个电机问题,如果550或者540可以的话,用不用减速组?用多大桨?

网友:
今年在展会看到打窝船了。可惜我不玩船,没太注意。网店一定会有,找找吧。做个参考。

楼主:
谢谢支持!网店的我看了,没有细节啊。

网友:
内容加我qq1346984725

网友:
用775不错。。我在淘宝看到一个8000转的。。。可是我已经买了一个了。。

网友:
电机用低速高扭力775不错的选择转速在4000-8000转,电调配双320a或者600a高压版的,电池建议用双电池,左右各一个,这样可以实现差速转向,控用直升机版的(可以实现差速转向)本人qq362666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