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家狮鹫进来一下,给osd的一个小建议。

楼主(2013-05-27):
在naz开始支持osd之后,大疆的osd普及必然是个趋势。osd mark2 很好用,自带了黑瞎子功能,能自动记录各种数据曲线。唯一的问题,能不能提供一个曲线的参考表。举个例子,550套机,原装电机,电调机架,或者s800.给个比较正常的参考曲线范围,这样大家就能自己通过曲线检测各个设备之间的问题。不然没有对照表,有问题了,只能把原始数据发回大疆分析,比较耗时耗力。这样一来可以节约大家时间,也可以减少大疆售后的工作量。

楼主:
就像现在的wkm用户手册一样,有各个感度的推荐范围,很方便大家调机。最好给个参考曲线范围表。什么样属于不正常曲线,什么样是正常范围。其它曲线还容易看,指南针曲线就有点迷糊了。另外如果能把osd的使用界面在优化一下就好了或者支持大家自定义调整。大疆可以参考市面上比较流行的osd界面设计一下,比如飞机界面或者雷达界面,另外最好能把gps坐标给显示出来。万一失控了,有地面录制设备的,还可以根据坐标找到飞机。

网友:
最好有个开机自检程序,对系统做个评估,有问题就进一步检查别带着故障上天。

网友:
飞行都有数据的,怎么参考呢,大家飞的都不同。如果是磁场那些,那还可以实现。至于炸鸡是综合分析的,给一个完美起降的曲线参考,也参考不出什么奥秘。不太现实的样子,不懂,围观

网友:
开机自检,电机没转,没振动,有的问题可能自检不出来

网友:
飞行数据估计得按轴数,重量,风力,温度等为标准,然后才能有对比。

网友:
没电流消耗,也没飞行器坐标,这个人家山寨的都有,
飞的时候只能看着电压估摸着还剩多少电,灰机掉了根据图传记录也没最后坐标,找不回来~
这个要改进~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像现在的wkm用户手册一样,有各个感度的推荐范围,很方便大家调机。最好给个参考曲线范围表。什么样属于不 ...

坐标~找飞机~~这个好~~

网友:
感谢您的建议,我们已经将建议提交给研发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