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求教。。谢谢

楼主(2013-05-27):
油动直升机
有哪几个牌子,什么牌子好,什么牌子差。。。。

网友A:
这年头飞油动只剩下最后一个理由,那就是你确实喜欢油的,此外再找不到其他理由。
3思,慎行...

网友B:
雷虎好吧

网友C:
不容易啊,现在喜欢油的都很少很好了!!!

网友D:
这个看你是要玩呢还是要用到其他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