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的图传应该怎么接arkbird飞控

楼主(2013-05-27):
我的图传发射的接线如上图,请问我应该怎么跟arkbird飞控接线了,谢谢。

网友:
很想说点什么 可是却是不知道

网友:
我就奇怪我怎么发怎样的帖 居然用和我一样的图

网友:
摄像头的负和黄线先接飞控,然后飞控会还给你一根黄跟黑,接到图传上,如果飞控能给摄像头供电最好,不行的话摄像头的负极线跟红线还要并到图传上有,由图传来给摄像头供电。

网友:
我很想说 但是我是颗白菜

网友A:
摄像头出来的黄和黑给飞控,然后飞控出来的视频给图传。

网友B(2015-01-14):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出来的黄和黑给飞控,然后飞控出来的视频给图传。

对,我的就是这么接的,用的黑AP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我的就是这么接的,用的黑AP

哟西。。接好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