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级三叶发动机启动不了 求解

楼主(2013-05-27):
最近入了油动固定翼,上52机三叶发动机,今天第一次启动不成功,手拨的。首先用手指按住风门,拨动螺旋桨,吸油进发动机,看到油进入化油器后再波动了几下,松开堵住风门的手指,发现手指上有油了,接上点火器,风门关小一半,,拔桨启动,但是启动不了,试了很多次了。检查火头,我用的是OS8号,火头的铂丝上电后是可以发红的,没有问题,因为听说吸到油后接上点火器,气缸里会发出爆鸣生的,这个明显没有声音。可能油吸得多了,在拨桨的时候油会从化油器的风门溅出来,当桨转到每个角度,那个风门都充满了一窝油,我想可能是油多了,将飞机倒过来,排出多余的油,然后发动还是不行,然后再吸油还是不行,请各位老手帮帮忙,谢谢(还有,主油针是1.5圈,其他的没动过,其他油管什么的没有接错)

网友A:
小油针富油调小

网友:
油针调好了没啊,劝你买启动器吧,没多少钱,比你手拨好启动的多

网友B:
你的  发动机 汽缸里面估计都是油,从      松开堵住风门的手指,发现手指上有油了     来看,简直是富油的无法想象了,,,,

新发动机  新火头,没理由不着车的,  油太多了,,

网友:
富油了。拨桨转速不够达不到启动要求

网友C:
火头不够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  发动机 汽缸里面估计都是油,从      松开堵住风门的手指,发现手指上有油了     来看,简直是富油的 ...

您好,那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油针富油调小

请问一下,在拨桨的时候,油门是出于什么状态的?我的风门是开一半,不知道是否正确

网友:
把火头取下来,然后把气缸里面油倒了····搞个启动器吧,容易的多。手拨除非发动机各方面状态很好,而且安全第一,打到手指就不是小事了。

网友:
用启动机是王道

网友:
  看来甲醇机 是比较麻烦。。
启动 比汽油 发动机 难度大很多。

俺已经决定把 53H发动机改为汽油的,

热火头 更换 为 火花塞。(已经到货)
点火相位也标记好了。就是没‘架势’来动手改。

这样2架飞机使用 同样的燃料,要方便很多。
最近忙 X90 汽油动力 无人机。。。

网友A:
新手不建议手拨启动,风门开1/3左右就可以,从化油器的风门溅油典型的小油针富油。

网友:
启动器是王道

网友D:
风门一半太多了,一般开2毫米,开太多万一启动,手拨桨非常危险。

启动器是必须品。

调试发动机急不来,一定要有耐心,油针出厂位置先不要调哦。

感觉油太多了?卡死进油管,拔掉增压管,把火头供上电,把发动机往排气侧倾斜,一直拨桨,累了歇会,继续,直到启动。

网友E:
和遛鱼将的意见一致,首先把发动机内的油排干,最快的方法就是把火头也拆掉,有干后,在把油管火头都装上,再吸油看见油进入化油器后,再播两下,风门开两毫米足够,加电 注意没播一次手都要完全离开桨,千万不要连续播,容易打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和遛鱼将的意见一致,首先把发动机内的油排干,最快的方法就是把火头也拆掉,有干后,在把油管火头都装上, ...

谢谢您指导,明天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风门一半太多了,一般开2毫米,开太多万一启动,手拨桨非常危险。

启动器是必须品。

谢谢您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火头不够亮吧

这个也有可能,因为点火器是今天到的,还没充电机试了,都是火头的铂丝是可以发红的,明天试试,谢谢各位的指导,不过能启动的信心............

网友:
浆的安装位置应该是---转动浆,至十点的位置有阻力,这里就是手拨起动的起点。另外,建议不要用手拨,可以用起子的手柄部位代替你的手指,安全些。另外注意,起动后注意发动机正反转,这机子如果油针没调 好,手拨起动容易反转的。我的也是这个发动机。还是启动器安全方便些。

网友:
哦,你这个是老款的,一体油针的,我的是分体油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不建议手拨启动,风门开1/3左右就可以,从化油器的风门溅油典型的小油针富油。

今天调了副油针,启动了2次,每次启动后10秒左右自动熄灭,应该是贫油了,副油针要怎么调呢,请教

网友:
哈哈  我是来收发动机的

网友:
把副油针和主油针逆时针拧出2.5圈,风门全开,启动后调主油针让转速稳定,再逐浙关小风门调副油针

网友F:
新的甲醇机用手拨着,那是梦想啊.....

赶紧买个启动器吧,两百块的启动器可以省下大把发贴的时间,让你的航模人生更美好,

实在不行跟三叶申请资助一个,要不然不明就里的还以为又是三爷的问题.....

网友G:
主油针没调合适,启动不了。贫了/富了都启动不了。
跟电热塞发不发红,气缸里满没满油,用手拨还是用电启动器,风门是1/3还是1/5都没关系。
先得有个参考、初始主油针位置。
确实怠速风门位置最好启动。开大了,反到不好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新的甲醇机用手拨着,那是梦想啊.....

赶紧买个启动器吧,两百块的启动器可以省下大把发贴的时间,让你的 ...

昨天买了这个 不过我昨天居然拨着了2次,每次就运转了10秒,我动了副油针,看来是副油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主油针没调合适,启动不了。贫了/富了都启动不了。
跟电热塞发不发红,气缸里满没满油,用手拨还是用电启动 ...

嗯嗯,我动了一下副油针,昨天居然启动了,昨晚看了帖子,知道副油针大概位置了,稍等试试

网友:
少吸点油!

网友:
能启动了就说明副油针偏差不大,接下去应该先调主油针再调副油针。1)启动后风门推到最大,调整主油针,听声音判断找到最高转速点,此时主油针再逆时针放开2格就是主油针正确位置;2)再慢慢收小风门,在能稳住不熄火的较低转速下调整副油针,此时注意听声音判断转速,找到转速最高点。接下去重复第2)步,继续收小风门,直至转速到2200-2500转左右。副油针调整目标是低速稳定30秒以上不熄火,急推高速不熄火。

网友:
拨的方向反了吧!

网友:
新手就想手播启动三爷发动机,那比你用意念将他启动都难
找个本地的模友帮你调试好化油器,启动后在慢慢教你。

网友H:
三爷 的不要买 还容易熄火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三爷 的不要买 还容易熄火

哪有那么严重2冲的三叶还是可以用的,4冲跟进口差距确实大

网友:
是 两冲的听说还可以 我的是4冲70的因为熄火已经摔了 蛋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