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同步轮比例的计算

楼主(2013-05-27):
请教各位做a轴的朋友      同步轮是不是买个60齿的和15齿的就构成6比1了?齿距相同就可以了吧 ?直径还有要求么?

网友:
60和15齿的速比是4倍,只要齿距和齿形对,看齿数比就是速比。

楼主:
哦 谢谢    另外 选择5mm的 齿距还是3mm的 好呢      网上有5。08mm60齿直径也60  对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这个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4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