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又爱又恨的廉价彩桨。同时请教如何调电机平衡,减少震动。

楼主(2013-05-27):
四轴入手以来,炸机断桨是正常现象。

可是近来经常先断桨再炸机。2.5元的1045彩桨,大动作,或者阵风吹来,数次直接空中断掉半个飞出,然后四轴翻滚坠毁。用手折断彩桨的桨跟,轻轻用力,就能折断,于是想换坚固一点的桨。

买了7元一个所谓1045碳桨,确实很难折断,装机测试,每次正常起飞0.5米高之后,就往一边歪去,拉都拉不回来,只能松油门炸机。换回廉价的1045彩桨就能正常飞。

后来把四轴绑在凳子上推油发现,上碳桨的时候,油门推50%的时候没什么问题,可是再往上推油,整个电机和机臂都在狂震,尤其是四轴喜欢往一边歪的那个方向的那个机臂。子弹头顶端画圈的半径能超过1厘米。

桨是平衡的啊,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啊?50%油门一点问题都没有,大油门就震,要怎么调他才不会震啊?

楼主:
现在论坛要审核,发一个新帖子,等到出来的时候已经第三页了。郁闷啊。

网友A:
看完内容,结论是楼主你的电机轴歪了。

网友:
第二,轴承损坏(检查电机手转动时是否顺畅)。
拿两次分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完内容,结论是楼主你的电机轴歪了。

我也怀疑是电机有问题了。

电机轴有的是炸鸡之后撞歪的,用手拨动螺旋桨就发现子弹头打转,我就用钳子把轴扳回来,直到肉眼观察子弹头能正常旋转。

这样做法对吗?或者说轴损坏,电机轴损坏,应该怎么修啊,不会是必须换电机吧?

网友:
好像我的问题和楼主一样,飞着飞着无缘无故往一边倾斜飞,并发出异响。但在室内飞完整块电池都没事。

网友(2013-10-30):
出现了炸机,把电机轴炸坏的,别以为板一下就正了,要测试一次从小油门到100%后正常不正常?有的电机小油门和大油门的震动区别很大的。

网友:
桨的平衡 是关键

网友:
也有可能是桨夹的问题,我以前遇到过一次。

网友:
虽然彩色浆比较耐砸(估计很多人看上了这点,至少比山寨apc耐用,随便炸炸,拿起来看,卧槽,还是好的),但是这个便宜的1045浆真心不建议用,我买第一次回来一堆,本以为够炸蛮多次的,但是飞起来电机十分吃力,转速补偿非常高,走起来也不顺手,看他那个憋屈样,只飞一两次就全部卸下扔一边去了。还是防apc硬浆好用。
忘了补充:这彩色浆用起来震动也非常大,唉,个人认为完全不适合配2212电机。 (一不小心打了那么多字,用过他,真心讨厌他,不知道那么多销量,都买到什么设备去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