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新人求助~~各位老前辈进来指点一下,小弟感激不尽。

楼主(2013-05-27):
     如题,以前一直玩飞机,近日朋友给了一个2848  kv3930内转子电机,一心动想配条船玩玩。

    目前看上淘宝的55cm小闪电,但是对于船浆的选择不是很了解,请问应该配多少的浆能达到最高速度?

    没有专门介绍怎么选船桨的帖子,求连接...

网友:
这就是船跟飞机最大的不同了。
船的姿态不同对动力系统的负载也不同,配多大的桨只有通过实际试航才能确定

网友:
为啥一开始都要追求最高速呢.........

楼主:
这么说我配432或者435,慢慢试可以吗?

网友:
新手进门,还是先玩单体船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说我配432或者435,慢慢试可以吗?

肯定要慢慢试验,还有看你的船是多大的,估计35的就够了,在大怕容易翻哦

网友:
知足常乐

网友:
直轴--防翻---小闪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