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了个烙铁头,焊面有一层蓝色涂层,该怎么处理?

楼主(2013-05-27):
请教各位。
刚买了个35W内热烙铁头,刀型的,5块钱,刀刃两边的斜面都是蓝色的,这种烙铁头第一次用有啥要注意的吗?烧热前蓝色的东西要先除掉吗?
之前的烙铁头也不知是我用坏了还是本身质量不行,现在几乎不粘锡了,所以这个新头想注意一下,别重蹈覆辙。
谢谢!

网友:
不需要刻意除掉,加热后自己会掉的
普通烙铁临时用用还好,焊的东西多还是搞个焊台吧

网友:
烙铁头不粘锡了是氧化了。。。刮一刮就可以了。。用完了给烙铁头加一些锡在上面做为防氧化层。。

楼主:
多谢大家指导,尤其4楼朋友提到的“维修佬锡浆”,本人第一次听说,淘宝上看了一下,貌似不错的东西。

网友:
我的方法是 打磨干净 插电 捅松香里 烙铁热起来还不是特别热的时候先把松香化了 涂满烙铁头就能起到防氧化的作用 松香烧焦前拿截锡丝戳上去完事

网友:
前两天修了个实验室不知哪届学长扔着的老烙铁 头烧死了 没找到松香就打了下直接上锡也搞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大家指导,尤其4楼朋友提到的“维修佬锡浆”,本人第一次听说,淘宝上看了一下,貌似不错的东西。

锡浆是用来植珠的,不是用来普通焊接的,晕死

网友:
现在的烙铁头基本都是长寿烙铁头,什么材质不晓得,大概是铜合金的,不需要也千万别锉刀修整或是砂皮打磨,新烙铁通电随着温度慢慢升高,就把松香焊锡丝凑上去让它均匀的吃满锡就行了。脏了不容易吃锡了是因为通电时间太长温度过高了,表面吃的锡氧化了,拿湿海绵蹭一下再吃上锡就行。过去的纯铜的烙铁头不爱吃锡了是铜材质氧化了,要用细锉刀修整一下,砂皮打磨细滑了,趁着温度刚刚能融化焊锡丝时候给它吃满锡,又能用一段时间。主要还是使用时候注意温度,不要通电时间太长,可以做个简单的开关,就像电热毯上的那种,低温档串上一个二极管,维持着温度,需要焊接时候再直供电。

网友:
焊台最好,一般烙铁不耐用

网友:
焊头可以用氯化锌处理,效果非常好。先用浓盐酸跟锌反应,盐酸可以在化工店买到,锌可以用干电池的外皮,反应饱和后(就是把锌皮放到盐酸里已经没有气泡升起了),就得到了饱和的氯化锌。焊头一般是铜制的,把焊头磨到见紫色的铜,然后浸在氯化锌里,把锡在锡炉里化开,如果没有锡炉,可以用蜡烛把锡熔在小铁盘里,把泡在氯化锌里的焊头拿出来,浸在熔化的锡水里,焊头马上就会渡上一层锡,这样做一次最起码可用三个月以上。
以上纯粹个人经验,无任何理论根据,信则有,不信则无。

网友:
焊锡师傅--------松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