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的螺距设置问题

楼主(2013-05-27):
我在MB3.08的G选项中立点设置时将螺距调整为0度,再退出设置模式以后三个舵机就一起跳了一下,然后螺距就成了2.2度,反复实验还是如此,求解答
补充:油门最高最低点的螺距是正负11, 螺距曲线直线,为何设置模式中的中立点和飞行模式的中立点不一一样

网友A:
直接按设置键 切到下一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按设置键 切到下一项

中立点在G选项调还是在普通模式下50%油门时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中立点在G选项调还是在普通模式下50%油门时调?

先机械调好 油门中立 在到G选项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机械调好 油门中立 在到G选项调整

不行,G选项里的螺距和退出设置模式以后的差了3度

网友B:
在G选项的时候不用把油门放在中立点吧~走完设置,如果油门在50%,不是0度的话,同问!

网友:
坐收收收收收收收MB。。。。。。。。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G选项的时候不用把油门放在中立点吧~走完设置,如果油门在50%,不是0度的话,同问!

哈,你也是这个问题吗,我另一台机子也这样,多设几次就好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你也是这个问题吗,我另一台机子也这样,多设几次就好了,不知道为什么

我没注意这个问题。。。。。我是帮你问的。我倒是有倒飞自旋的时候,尾巴向下坐的问题,正飞时没有。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
一般出现这种问题都是没认真看手册

网友:
在G项设置,无论油门在哪都不会影响十字盘,这样正常吗

网友(2013-10-10):
应该是楼主多拨了下摇杆使三个斜盘舵机都回原点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