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ach3里a轴的设置

楼主(2013-05-27):
在mach3里使用a轴,步数什么的都设置的没问题

主要问题是,比如当角度为359要走到0度时,它不会走1度到0度,而是另一个方向转359度
请教一下,怎么设置MACH3才能自动控制按最近的度数转呢?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从那里到那里去,你就别错怪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那里到那里去,你就别错怪它了。

回答的非常精辟

网友B:
很简单,359度再转1度是360度,
退1度是358度,要退到0度么再退358度。
360和0度虽然都在那位置,
但在0度表示没动过,在360度表示转过了一圈。
用ART戒指功能产生的旋转G代码,
你如要使它连续旋转,可以修改G代码,
如第一行是从0到360度,第二行则从360度到720度,
、、、、、、、、、、、、
这样就不会后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359度再转1度是360度,
退1度是358度,要退到0度么再退358度。
360和0度虽然都在那位置,

明白了
只能从G代码里改了
每转一圈就加360

从帖子里看过,说关于A轴回差的,说按一个方向转就不用管回差的问题了,不知道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明白了
只能从G代码里改了
每转一圈就加360

比如在ART的戒指功能中产生代码,你按X或Y方向旋转,
刀具路径的方向如果和轴向平行,产生的代码在加工时
就会沿轴向平行,从0度到360度转一圈就完成任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如在ART的戒指功能中产生代码,你按X或Y方向旋转,
刀具路径的方向如果和轴向平行,产生的代码在加工时 ...

多谢了

我现在用的其他软件做的刀路,是平行加工,粗加工时得分层,所以才碰到我说的那个问题,就是加工完一层,当加工下层时,应该直接或转很小的度数,但实际是转了一圈才继续,太浪费时间.

楼主:
玩A轴的太少了

网友C:
General Logic Configuration
打勾 “Ang Short Rot on G0”

楼主:
多谢了,明天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General Logic Configuration
打勾 “Ang Short Rot on G0”

真正的高手出现了

网友:
G0的时候允许这样

楼主:
多谢大家指导,已经正常使用了

(解决了A轴显示和转的角度两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