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T8j 遥控器怎么设置飞翼模式啊。我找不到那个飞翼模式

楼主(2013-05-27):
FUTABA T8j 遥控器怎么设置飞翼模式啊。我找不到那个飞翼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混空吧

是的,啊,你知道吗

网友B:
模式设置成三角翼   舵机分别插 1   6通道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式设置成三角翼   舵机分别插 1   6通道就ok了

请问你能告诉我你QQ或者电话啊,我打电话问你啊,我不是太明白,太谢谢你了。私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