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风贴】踩着四轴的尸体玩三轴

楼主(2013-05-27):
4月初的时候由于GPS故障,直接导致飞机爽炸,损失一个电机和电调,4月初的时候,爵爷在坛子里发咯三轴视频,于是决定跟风,经过半个多月的拼装,终于我的第一架三轴诞生咯,发帖纪念之。
上图:飞行器收起状态 飞行器打开状态

上三分钟视频http://www.tudou.com/v/YRcYaHRV69g/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这是GPS定点模式下,有阵风情况下的定点情况(可以看远处旗帜)

全重800克(包括2200MAH 3S电池),总共平稳飞行咯13分钟。

总体来说,对三轴还是挺满意的。声音小,重量轻,易于收放,比四轴灵活得多。下次可以装上旅行包旅游去咯。

网友:
bucuo!!蛮稳得

网友A:
沙发,你的头像很有型

网友B:
三轴,舵机要求是不是很高呢?

网友C:
能翻  能3D吗?

网友D:
三轴看着也还是蛮爽的……
可能机头要比四轴好认些。

网友:
这个可以有,四轴炸了直接玩三轴,厉害

网友E:
请问中心板哪里搞的?

网友F:
问LZ几个问题!谢谢回答。
中心板在哪买的很好看,舵机什么型号的,什么飞控怎么设置的,小弟也打算弄个3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中心板哪里搞的?

自己画的,没画好,原本想在展开的时候用夹板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LZ几个问题!谢谢回答。
中心板在哪买的很好看,舵机什么型号的,什么飞控怎么设置的,小弟也打算弄 ...

中心板本来自己画的,但后来爵爷底板出来以后很漂亮,参照他的画的,舵机是辉盛MG995全金属舵机,控是克鲁斯的AIOP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中心板哪里搞的?

S哥要的话,我这里还有一套,不过没有脚架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轴看着也还是蛮爽的……
可能机头要比四轴好认些。

重要的是比较骚,嘎嘎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翻  能3D吗?

翻要写程序,我还在问云淡哥,下一步弄弄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轴,舵机要求是不是很高呢?

25的辉盛就搞定,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你的头像很有型

自己用自己的24105照的,不过为了玩航模,自己忍痛3000就出咯,买来4500啊,入魔了,伤不起啊伤不起

网友:
现在又流行三轴了,有意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弄的不错啊....嘿嘿~~

爵爷,你脱魔咯?Q上不见你,群上不见你,私信不见回~~

网友G:
引用 楼主:
爵爷,你脱魔咯?Q上不见你,群上不见你,私信不见回~~

退了

你信嘛...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退了

靠,我是你的big funs啊,疑难问题你都很耐心的给我说啊,离开群以后,群上确实不那么积极咯,每天聊天不过100次~~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中心板本来自己画的,但后来爵爷底板出来以后很漂亮,参照他的画的,舵机是辉盛MG995全金属舵机,控是克鲁 ...

中心板自己话自己刻的?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中心板自己话自己刻的?多少钱?

4张毛爷爷

网友:
三轴的自旋怎么解决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4张毛爷爷

几块板子这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几块板子这么贵?

咳咳,就这样咯,他是切一整块的,我其实只要两对底板就够咯,给我多切咯两块,我也用不着,已经给smartype咯

网友F:
引用 楼主:
咳咳,就这样咯,他是切一整块的,我其实只要两对底板就够咯,给我多切咯两块,我也用不着,已经给smarty ...

原来如此!有图纸吗发给我哦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翻  能3D吗?

看到你的头像让我怀念看那个剧的时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来如此!有图纸吗发给我哦谢谢!

图画的丑,该长的不长,该短 不短,你可以去看看爵爷的图,比我的标准多

加工零件图.DWG

网友H:
继续等待你的二轴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继续等待你的二轴出现

目前鸡鸡的DIY我觉得就到这里吧,二轴并不比三轴买骚好带,玩三轴就要的是好折叠的性能。下一步就要图传,玩玩FPV~~站在地上多咩意思啊,要把视角放到天上去,哈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目前鸡鸡的DIY我觉得就到这里吧,二轴并不比三轴买骚好带,玩三轴就要的是好折叠的性能。下一步就要图传, ...

你觉的轻木轻呢还是铝管轻?
你用的多粗的铝管?长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觉的轻木轻呢还是铝管轻?
你用的多粗的铝管?长度呢?

肯定轻木轻得多,我有轻木的,下次等ESC32来,做长臂的玩~~,我这个机架是铝管做的,长度我没有量,是以前450机架上面拆下来的东东,看那个DIY视频,似乎轻木他是割咯47CM

网友E:
引用 楼主:
肯定轻木轻得多,我有轻木的,下次等ESC32来,做长臂的玩~~,我这个机架是铝管做的,长度我没有量,是以前 ...

Flite test 是 35cm。
你可以称一下你的轻木,并告诉我长度和直径吗?
看淘宝评论里说13mm铝管60cm大概是60g左右,而且他说比轻木轻。
咱得靠事实说话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目前鸡鸡的DIY我觉得就到这里吧,二轴并不比三轴买骚好带,玩三轴就要的是好折叠的性能。下一步就要图传, ...

他的意思是你炸机后又得踩着尸体玩二轴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他的意思是你炸机后又得踩着尸体玩二轴了,哈哈

不带这样诅咒人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Flite test 是 35cm。
你可以称一下你的轻木,并告诉我长度和直径吗?
看淘宝评论里说13mm铝管60cm大概 ...

我测量下,一会儿给你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Flite test 是 35cm。
你可以称一下你的轻木,并告诉我长度和直径吗?
看淘宝评论里说13mm铝管60cm大概 ...

测量结果出来咯,都是10*10的横截面,铝方管是0.4的厚度。情况是这样的:桐木:长1M,重30.2g;轻木(巴尔扎木)长1M,16g;铝方管:长26mm,25.8g。比例是桐木0.302g/mm;轻木0.15g/mm;铝方管:0.9923g/mm。可以看出,淘宝卖家在忽悠人!!

网友E:
引用 楼主:
测量结果出来咯,都是10*10的横截面,铝方管是0.4的厚度。情况是这样的:桐木:长1M,重30.2g;轻木(巴尔 ...

谢谢!我看的是买家的评论,真忽悠!

话说是不是桐木结实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我看的是买家的评论,真忽悠!

话说是不是桐木结实些?

应该是的,没做过实验,要不S哥炸鸡试试,哈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测量结果出来咯,都是10*10的横截面,铝方管是0.4的厚度。情况是这样的:桐木:长1M,重30.2g;轻木(巴尔 ...

木头应该要做防潮防水处理,要不就会变重,弯曲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木头应该要做防潮防水处理,要不就会变重,弯曲

嗯,对的,你考虑用什么做处理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嗯,对的,你考虑用什么做处理呢?

太纤维胶带缠绕呗...不过最近看碳管的那个三轴我很激动,,十分想山寨...可是妈的找不到合适的管夹...愤怒啊..他那个是自己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太纤维胶带缠绕呗...不过最近看碳管的那个三轴我很激动,,十分想山寨...可是妈的找不到合适的管夹...愤怒啊 ...

爵爷~~弄好咯给我们提供材料啊,哈哈

网友G:
引用 楼主:
爵爷~~弄好咯给我们提供材料啊,哈哈

找到材料我就画图纸...可惜...昨天翻了半天的淘宝也没找到一套的东西...唯一靠谱的就是用16mm的碳管...觉得稍粗,,但是尾部的管夹肯定要定制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太纤维胶带缠绕呗...不过最近看碳管的那个三轴我很激动,,十分想山寨...可是妈的找不到合适的管夹...愤怒啊 ...

刷桐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找到材料我就画图纸...可惜...昨天翻了半天的淘宝也没找到一套的东西...唯一靠谱的就是用16mm的碳管...觉 ...

哈哈,爵爷你还是精力旺盛啊,小心被老板查水表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找到材料我就画图纸...可惜...昨天翻了半天的淘宝也没找到一套的东西...唯一靠谱的就是用16mm的碳管...觉 ...

不理解为什么非要用碳管。除非是臂太长或者要载重,剪力大,别的材料刚度不足。
而且碳管还需要夹具,韧性不好,其实不耐炸。

所以我希望大家理性选择,盲目跟风选择没有意义。

当然中心板用碳板是不错的,能有效增加机器刚度。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理解为什么非要用碳管。除非是臂太长或者要载重,剪力大,别的材料刚度不足。
而且碳管还需要夹具,韧 ...

其实是这样的...首先呢..碳管可以中心走线,看上去比较简洁,第二呢..碳管确实耐炸..我现在中心版用的2mm的玻纤..刚性对于三轴来说足够了...碳板的成本太高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木头应该要做防潮防水处理,要不就会变重,弯曲

不必处理了,玩暴力多翻几次,炸几次就换新的机臂了
电机舵机用扎带固定,机臂炸断几只,连桨都没事!扎带重绑就OK!
真是好设计!

网友:
哪位再做中心板的时候,多做一对呀,我有闲置的铝方管和电机安装座,很想玩三轴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必处理了,玩暴力多翻几次,炸几次就换新的机臂了
电机舵机用扎带固定,机臂炸断几只,连桨都没事!扎 ...

同意你的说法,碳纤维也不是抗炸的。努力不炸,同时也要随时准备炸。

网友:
三轴美   实在炸了 可以改两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