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校准好盈铂金电调油门行程

楼主(2013-05-27):
如标题,因为电调本身不带UBEC,所以没办法直接校准油门行程。请教如何用哪吒飞控来校准行程。

网友:
NAZA飞控木有这个功能……你可以另外再拿个电调,插到接收机其它通道给接收机供电。也可以另外弄个独立UBEC

网友:
不能用飞控来校准,电调没有BEC的话,你就找个遥控的发射电来供给接收机,但别用超过7V的电池。我的接收机是高压的,可以用8V的电池供电。

逐个电机电调做好油门行程校正,这一步骤一定不能少,也不能偷懒。

楼主:
郁闷啊,你们说的东西现在我都没有。

网友A:
我来教你吧,我也刚弄好:

naza 飞控通电,仅仅取任意一根线连接到遥控接收的其他通道,(除了第三通道外任意通道,只取电用),这时候看见遥控接收电源灯亮,好盈铂金电调的线连接遥控接收第三通道就可以调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教你吧,我也刚弄好:

naza 飞控通电,仅仅取任意一根线连接到遥控接收的其他通道,(除了第三通道 ...

今天早上醒来也刚刚想到这样弄。目前问题已经解决咯。感谢大家

网友:
这个真心的不懂,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

就是给哪吒飞控通电,将多功能模块插到接收机的任意通道。油门通道除外,这样就等于给接收机通电了。剩下的就和其他电调一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给哪吒飞控通电,将多功能模块插到接收机的任意通道。油门通道除外,这样就等于给接收机通电了。剩下 ...

哦 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