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关于三端稳压的问题

楼主(2013-05-27):
   想用三端稳压7805做个电源,输入端只能提供电压12V。电流500ma,现在问7805可以有1A的电流输出吗

网友:
12V-5V=7V  *1A=7W功耗。看看要加多大的散热器。这样用效率偏低,发热严重。

网友:
7805可以输出1A的电流

网友:
效率很重要的。不然那发热刚刚的

网友:
标准的XX7805(TO-220封装)在合适的压差(依据你的要求应不低于2V,且不高于3V)、良好的散热条件下,最大的负载电流能达到1.5A以下。
注:前提是稳压管的型号得是XX7805(XX表示LM\TA\MC等等前缀),非XX78L05或XX78M05。

网友:
说得没错!!!不过,“输入端最大提供500mA”这参数我该如何理解呀?

引用 网友A:
7805属于串联型稳压电路,输入端最大提供500ma,输出也不会超过500ma,效率是瓶颈,在不考虑干扰的情况下, ...

开关型的固然效率高、发热量小,但也存在开关脉冲干扰的问题。
选择哪种稳压电路,得看后续的用电设备(电路)对电源纹波和抗干扰能力而决定的。
不然线性稳压电路早就被淘汰掉了不是?

网友:
可以满足要求.但是发热巨大.因为压差太大了.如果输入端为7-9V时则可以稳定输出.

网友:
7805我自己DIY过一个稳压电路,出入12V 0.3A, 我去只要一小会儿就烫死人了!如果要用建议加个散热

网友:
完全可用,但输出电流只能到输入电流的500mA,无法到1A

网友:
7805是可以输出1a,但是你这个压降太大,发热受不了

网友:
我經常用 7805 做模型飛機的接收機和 SERVO用電源, 根據我的經驗, 1個 TO-220 7805加上小形散熱片,恆流約400 mA時 ( 12V 輸入,輸出 5V不變) 時已經溫度很高,我用來提供1個接收機及 2 個SERVO 是很安全的,如果要用 1個接收機及 4 個SERVO就用 2個 7805並接. 又試過用 1個 7805 (12V IN 輪出已下降到 4,9V ) 恆流提高到 700 mA ,用一塊約30mm X 30mm 的散熱片,溫度高得用手接觸2秒也不能,所以樓主要用 1個 7805提供 1A電流應該有一定困難, 用 2個並聯加上適當的難熱器應該可行.

网友B:
7805不行的。1A是极限值。没有实际意义。DC-DC模块才是正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7805不行的。1A是极限值。没有实际意义。DC-DC模块才是正道。

说的不错,7805极限是1A并且是在压降小的时候。现在基本上都用DC-DC。

网友:
可以,不过并联两个内阻一样的比较好

网友(2013-07-14):
并联一定要加匀流电阻,不然很难保证负载均衡,并联的几个会依次挂掉。

网友C(2014-01-05):
7805可以输出1A要加散热片。

网友D:
绝大多数都是答非所问

网友E:
加足够大的散热片,就可以输出1A电流,具体多大,还是自己试验吧

网友F:
楼主应该这样问:"我不接输入电源,7805能输出1a么?"

网友G:
还是用集成开关芯片吧,例如lm2575

网友H(2014-12-26):
"动手做"兄你好!小弟買了0628车床,但有些問題想請教師兄你!可否QQ聯絡我指点指点!
我的QQ (21017677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