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就是传说中球墨铸铁么?

楼主(2013-05-27):
很好干,和切豆腐似的

楼主:
抗拉强度很差,好几次被紧固螺丝弄了开裂

是假货么

网友:
恐怕是灰口铸铁  不是球的

网友:
球墨铸铁钻孔时的铁屑是打卷的,不会是切豆腐

网友:
qietie 的切削应该没有这么碎,,,,,,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井盖的材料吧

网友:
常见的井盖是球墨铸铁的

网友:
达标的球铁韧性很好,比普通钢材稍差,螺丝孔是不会裂的。

网友:
我钻出的屑的比你的黑的多也大块的多,球铁的屑是卷的,这个不知道是什么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