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无刷电机与电调搭配的问题!

楼主(2013-05-27):
以前玩像真船都是用有刷电机电调,之前没用过无刷电机,想咨询一下,是不是电流大的电调可以配规格小一点的电机而不能用大的电机配小电流的电调?还是说一种规格的电机只能陪一个规格的电调?
如果说开始的时候买个大点电流的电调以后换电机就不用换电调了!

网友A:
电调的电流太大,电机会烧的,还是建议正合适的好。

网友:
楼上说法有问题吧。电调电流大了没问题的,只是重量和价格问题

网友B:
电调实际输出的电流是由电机的负载决定的,标称的数字是允许长时间运行的输出电流极限。电调配大一些虽然看上去有些浪费,但好处是MOS管的热损耗会比小电调更低,温度也能低一些。当然了,大电调的体积和重量都会增加,只是用在船上的话,这些一般都不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调实际输出的电流是由电机的负载决定的,标称的数字是允许长时间运行的输出电流极限。电调配大一些虽然看 ...

正解,电调就像一根导线,大电流电调就像粗导线,粗导线也可以过小电流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实际输出的电流是由电机的负载决定的,标称的数字是允许长时间运行的输出电流极限。电调配大一些虽然看 ...

如果不考虑重量体积问题,考虑以后升级电机就可以上稍微大点的电调呗!应该是不存在大电调烧电机的说法吧!

网友C:
上面很多人都回复清楚了,具体搭配情况可以根据 如下网站的 计算工具 做参考,

http://www.ecalc.ch/

Language / Calculator        propCalc                   xcopterCalc                   fanCalc                   heliCalc
中文                                         螺旋桨计算器        多旋翼计算器                 涵道风扇计算器         直升机计算器

网友(2018-03-21):
引用 网友A:
电调的电流太大,电机会烧的,还是建议正合适的好。

电调电流要大于电机,大很多都不会烧电机,电机比电调大,烧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面很多人都回复清楚了,具体搭配情况可以根据 如下网站的 计算工具 做参考,

http://www.ecalc.ch/

都是英文,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