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玩油机问题多多,接收电电压问题

楼主(2013-05-28):
最近入油动固定翼,接收电我买这个,拿回来充电的时候发现电压好像不对,天地飞接收机的电压范围是4.8-6V,这个电池充满电有7V,是不是买大了?是不是应该买4接的?

网友:
我的油直跟油车用的都是这种,锂铁充满7。4V,一样用啊。

网友:
可以用的。

网友:
4.8V就是四节电池的电压,如果满电的话就会到6V的,你这个满电肯定要高一点的!

网友:
这个不是每节1.2V吗?

网友A:
打电话问过天地飞工程师,我问:天地飞可不可以用5节镍氢电池作接收电?他的回答是:电压不能超过6V。我说:5节镍氢充满电可能在7V左右,只超过1V,也不能用吗?他回答:不安全,可能会烧接收机里面一个什么东西。。但是群里很多人都说可以用,一直在用。。
你充满后放置几个小时再量量电压,看看有多少?
看你自己如何取舍了,呵呵。

网友B:
油机接收机电池得用这个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456280506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电话问过天地飞工程师,我问:天地飞可不可以用5节镍氢电池作接收电?他的回答是:电压不能超过6V。我说: ...

已经拆了一个,现在是4个了

网友:
接收机一般不怎么耗电的,它还要把接收机电池的电流分给舵机,这样舵机才能获得能量。建议不要超过电压使用,要知道,如果接受烧了,你的这个飞机就失控了,那就要炸机哟。

网友C:
单节电池标称电压是1.2V,充满电是1.4V,5*1.4=7V,可能会烧接收机,最好用4节,4*1.4=5.6V比较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节电池标称电压是1.2V,充满电是1.4V,5*1.4=7V,可能会烧接收机,最好用4节,4*1.4=5.6V比较安全

嗯嗯,已经改了,拆了一节

网友:
TDF接收机用5节镍氢电池组做接受电非常危险,我就有过烧毁的事故,损失巨大。同样,用2节哩铁也是。我现在是用分电板,接收机单独降压至5V以内使用,舵机都是直供。
这里只是指TDF的接收机,FU的直接用5节镍氢或者2节哩铁(实际两者电压基本类似,哩铁电池容量重量比大些,放电平台稳些而已)都没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油机接收机电池得用这个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w1017-1660431056.11.lPu7Bz&id=1456 ...

这价格也太黑了吧 100 块 我都能做个5组 2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价格也太黑了吧 100 块 我都能做个5组 2s了

OK 帮我做300元的,15组    QQ:13535163  做好马上联系我,立即付款,品质要求一样的。

网友:
可以用,我的汽油船一直用的这个电池,也是买船的时候原配的电池,当一搭上负荷的时候电压就降下来了。

网友:
实在不放心,接个7806可保万无一失。

网友:
我的天7接收机一直用的5只镍氢,充满电7.2左右,我都是头天晚上充好,第二天玩,从来没出现过什么问题,第二天的电压怎么也在6.8,6.9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