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怎么能拆下尾轴上伞齿?

楼主(2013-05-28):
求教尾轴杆上的伞齿怎么拆下来?整个尾部我都拆下来了,就是尾轴杆上的伞齿怎么也拉不下来

网友:
如果是尾上的那个伞齿就得先吧尾管拆下来,如果是和i另外一个就只需要吧尾波箱才下来就行了!

网友:
整个尾轴一起换吧

网友:
晕,尾波二边的螺丝取了就可以了,改皮吧,我的就换了个尾波装了个对转齿就行了,很好用

网友:
尾波箱两块侧板拆下,那个伞齿一拉就出来了。也许传动轴会插很紧,使点劲或者先把整个尾波箱拆下

网友:
没用过轴传,一向皮传的路过,。,

网友:
如果你是要拆下尾轴上的塑胶伞齿的话就不必了,那是直接注塑的,坏了就换整个尾轴吧

网友:
敲出来 就行, 可以换的

网友:
这个东西是 插在轴承里面的,用东西顶一下就出来

网友:
小罗那边有个工具,类似于轴承拉玛的,一拉就出来了~
盗个图,哈哈

网友:
先拆尾轴的顶丝,再拆尾波的左侧板,把整根尾轴抽出来,最后就把尾波的伞齿顶出来。可以用废弃的传动轴来顶。

网友:
我的也好难拆

网友:
从尾管那里用东西顶,可以顶出来。例如用合适的套筒起子

网友:
图片上画的那个伞齿, 尾波箱全部从尾管上拆下, 再把后面分体式尾波箱打开, 就剩前端的部分, 用个适当直径的刀柄伸进去抵住里面, 一敲就出来了, 拆这个并不难啊。
装的时候从外面,用力按就进去了,如果紧再用个适当直径的刀柄顶住,敲进去。

楼主:
这么繁琐啊?换齿看来还得拆下侧板啊?能直接拆下尾管就能换齿不?还是皮传的好

楼主:
我整个尾波箱已经是拆了的,就剩尾管上那个齿拆不下,我试了好紧的,没有办法拆下来。看来轴传还是不可取。还得改为皮传好,我玩皮传的一年多时间没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