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各位虾哥,想做个木虾,配以下动力可否

楼主(2013-05-28):
内容虾艇680Cm,动力为豹子3674,2200KKV,好盈120A,437三叶桨,能否上6S,会不会烧电机或电调

网友:
持续全油门电调有危险,注意控制好时间就可以了

网友A:
若是4级豹子3674,2200KV,工作上限电压,27V,6s在安全范围内,关键要看你的好盈电调是支持几S的,要是能支撑到6s,就应该没问题,3674理论功率为2400w,22.2V*120=2664w,所以理论上电调有能力给电机供电,应该属于安全范围,但有几点还是的注意,1、电机、电调冷却系统是否给力;2、传动系统是否顺滑;3、要是有多的桨,建议从35、36、37、38,逐一测试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是4级豹子3674,2200KV,工作上限电压,27V,6s在安全范围内,关键要看你的好盈电调是支持几S的,要是能支 ...

关注楼上的虾已久,请问你准备用多大的电调,多大的桨啊

网友B:
论坛很多虾哥???????????????  本论坛只有一个虾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手请教各位虾哥,想做个木虾,配以下动力可否
论坛很多虾哥???????????????  本论坛只有 ...

虾哥在此,谁与争锋

网友C:
不会,完全可以。我用120A带 4274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完全可以。我用120A带 4274都没问题

看kv 和持续油门时间。    从结构上看  同kv4274不比3674耗电多   换个方式回答:配再大点的电机也是可以的,比如低kv b56 ,只是跑得快不快的问题。但如果配个5000kv以上的b2865 用3s  hy120a 也未必够用。  小马拉大车的例子很多。平衡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完全可以。我用120A带 4274都没问题

你是多少KV的

网友:
6.8米的虾啊! 可以出港口了!

网友:
680cm可載數人了

楼主:
是680m m,犯了个低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