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WC飞控怎么用摇控器的一个通道控制云台俯仰

楼主(2013-05-28):
目前云台正常使用,想用遥控器的第6通道控制云台俯仰,达到从高空俯视地面的效果,请问这个应该怎么做,上微机里面只有开关云台增稳和快门呀,请教了,多谢,欢迎拍砖!

网友A:
要改config.h

打开 #define TILT_PITCH_AUX_CH AUX3
最后面那个AUX可以自己选择自己所用的通道。

如果你的飞控不是你自己刷的,就比较麻烦了,你要下载一个全新的固件,然后重新配置自己飞机所有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改config.h

打开 #define TILT_PITCH_AUX_CH AUX3

已解决,谢谢

网友(2013-12-26):
是怎么解决的,说说详细步骤。我也想有。

网友:
技术贴要顶

网友(2014-03-25):
既然解决了就公布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