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antom的GPS和罗盘坏了,怎样返厂维修?

楼主(2013-05-28):
Phantom的电子罗盘坏了,上电之后发热,烫手,GPS也检测不到了。求维修 怎样返厂?要修多久?

网友:
联系代理商吧

网友A:
请问是因为更换了精灵的电机和桨导致的问题,还是炸鸡导致GPS出现故障呢

网友:
gps藏在里面的都能坏,难道是太阳风暴干的?

网友:
怎么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因为更换了精灵的电机和桨导致的问题,还是炸鸡导致GPS出现故障呢

原因不详,有可能是其中一条线的皮破了,碰到什么地方烧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因不详,有可能是其中一条线的皮破了,碰到什么地方烧掉了

这种情况都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