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影2000涵道64mm求配置!

楼主(2013-05-28):
在火鸟模型买的!4500kv,30A电调!想问问电池配多大的!使用20C的还是25C!还有问下master cp电池也是11.1V但不知道多少C!如果4500KV电机,30安电调!卖家上面推荐说用25C!1300mah,11.1v!我用11.1v,20c会怎样!新手求问,不懂就问!免得挨炸!已经炸了一架50涵道f35了!另求北京昌平附近或老家山东章丘模友!天热我提供饮料!只求虚心学习!18601212096电话信号不好,可短信联系!谢谢各位了!

网友:
CP电池还是不要用了 飞机都买了 别在乎那几个电池钱撒
30A电调略小啊 60A保险点 怎么也得40A
涵道 买个黑旋风64吧
电池 25C以上应该够用了 不过幻影2000机型我不了解不知推力损失大不大 要求高不高

网友:
黑旋风4800kv涵道4s容易射桨,小心,电流还大。

网友A:
黑旋风64 60A好赢,直接上4S,3S就别买了免得不够动力。如果手动能力可以改改风筒直接上黑旋风70,因为64涵道风筒非常之脆弱。有米直接上水星、RC、蓝岱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旋风64 60A好赢,直接上4S,3S就别买了免得不够动力。如果手动能力可以改改风筒直接上黑旋风70,因为64涵 ...

这款幻影2000是EPS材料的 机身很轻的 黑64 +3S电池就爽飞了 而且 三角翼布局 本身时速点就低

网友:
3S25C不大机动没问题,动力不是很足

网友:
真的不建议买黑旋风64,风筒非常之TMD脆弱,我和朋友也是降落不够好都炸了一个黑64风筒

网友:
先看你整机配下来有多重,再看是选择用4S还是3S

网友:
64MM涵道机 2200毫安电池配下来一般是620G以上或以下(EPS) 那样的话KV4800的黑旋风推重比超过1了,已经很暴力了,想更加暴力用4S先把EPS的机身机翼加固,免得空重解体。

KV4300的64涵道用电子称水平拉最大可以拉出640G上下,持续只有580G(以前的一架F4E鬼怪原配动力KV4300,装机拉出来的,整机660G 2200电池)

附件:你那个KV4500的电机用30A电调烧的可能性比较大,买个好盈那种50多块40A的电调要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