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o高温熄火的问题

楼主(2013-05-28):
为什么我的船开五分钟就没有力,一加油就熄火。缸头用付压泵吸水冷却

网友:
负压泵?还是电泵的?启动前确定能吸水?

楼主:
可以吸水的

网友A:
要是有冷却水从整个冷却管路里排出的话,那么水冷就不用担心了。你有机器照片吗?

网友:
把负压泵拆了试试

网友:
如果是船速和发动机转速都很高的话,直接水嘴进水冷却的效果要好得多,负压泵是个瓶颈,没船速没转速的时候才考虑

网友:
你用的是类似这种?负压泵?

网友:
这类的不好吗?

网友:
只能说,我感觉还是电泵比较好。关键看楼主玩啥船了

楼主:
太谢谢各位的大力支持,特别是贾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有冷却水从整个冷却管路里排出的话,那么水冷就不用担心了。你有机器照片吗?

没有照片谢谢你

网友:
我曾经也是这样用水泵。也熄火后来拆了水泵  。直接刮水。一直都没熄火了

网友:
这个泵太差了,前几天就用这个泵拉缸了。

网友:
看看油有没有问题

网友:
要用这泵你要么把发动机做双水冷,这泵还有一定效果,单水冷靠这个泵来水冷发动机熄火那是正常的,这泵非常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