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一款MINI4轴。可以像大四轴一样翻滚的啊,可以切 ...
请问哪一款MINI4轴。可以像大四轴一样翻滚的啊,可以切换模式的

楼主(2013-05-28):
。哪一款都行,,最好是MWC的,,我目前个人比较倾向兔斯基。。。。有没有其他的朋友给点建议的。谢谢

网友A:
玩具级的就可以,还一键翻滚呢,比如伟力V959

楼主:
我看询问X4-100的那个老板。。。。他说有切换自稳的一个通道。。可以实现空翻

网友B:
兔斯基我看了就4通道……没多余通道给接收器来切换……

网友:
我玩的X4 分普通模式和专家模式 玩的还可以 微四轴

网友C:
我玩的X4 分普通模式和专家模式

网友D:
推荐HUBSAN X4,飞行很稳定,山寨的就算了

楼主:
什么X4啊。。。麻烦写全名。。谢谢

网友E:
兔斯基全名是什么啊?我淘宝上面从来找不到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什么X4啊。。。麻烦写全名。。谢谢
哈博森X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