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数控刀片能不能这样做?

楼主(2013-05-28):
问一下大家,二手数控刀片能不能焊在刀杆上磨成焊接车刀!这样能充分利用?

网友A:
数控刀片只有涂层的部分耐用,
当焊接车刀车用的话,车容易加工的材料是可以的。

网友B:
买把焊接刀的价格和二手刀粒价格也差不多了,干嘛费那事,再说刀杆新的也不过几十完一把,我就用30多元的刀杆

网友C:
我自己做的刀杆,用螺丝固定刀粒,打了之后磨着用,比白钢刀好用多了

网友D:
楼主这么做图个啥?如果只是玩儿那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
完全可以,我们这经常这样用,不足的地方就是刀片上的小孔很讨厌,强度有一点点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