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人来看下这个高级电机是那种绕线方式

楼主(2013-05-28):
哪位高人来看下这个电机是那种绕线方式只知道是36N 48P

网友:
妈呀~看见这么多定子,直接手贱啊~~~~害的我头晕

网友:
想问下楼主这电机哪里有卖

网友:
我也晕了

网友:
都不是航模电机的绕法。图上输入的一共是六根线,而航模电机是三根线。求lz给一下绕线的软件,我对这个软件很有兴趣

网友:
想问下楼主这电机哪里卖的

网友:
这个不是MD-1000 的电机么 ??

ABCABCABCABCABCABCABCABCABCABCABCABC

楼主:
但是从第二张图片看 不像是ABCABCABC的布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从第二张图片看 不像是ABCABCABC的布线

看看老知青的帖子吧,就是那个“手把手教你绕电机”,他演示的是9格的定子,但原理是一样的。出线的规则是1尾接3头一项,3尾接2头一项,2尾接1头一项。这就是3角接线法。

网友:
就是这个绕线图

楼主:
Y还是D的接法么 有什么区别

网友:
请问各位大侠这张图片中的软件哪能找到?

网友:
超级电机啊,楼主介绍下他的尺寸和参数吧!

网友:
跟12槽8极绕法一样

网友:
7楼正解

网友:
和普通异步电机没什吗两样。三角接法。

网友(2013-06-30):
新人学习,顶贴,回复是一种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