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论坛保姆烧屋子的猜想,同样适用于并冲板用户

楼主(2013-05-28):
平衡头接口设计使用电流貌似是低于1A的,但是。。。。。。于是就氧化了。如果木有经常用wd40洗插针和平衡头,就电阻增充电器误判过冲。大家都保姆冲然后睡觉了,没看a6说是不是大于4.20,也木有认真用眼睛看插头插针有没有氧化,然后杯具的保姆烧全家就出现了(有位模友全部设备化灰了,可惜啊可惜)。。。。。。0720也会过冲,只不过0720保护机制好一点
解决方案:
1:以守为攻。充电时候有人看着,就算烧只是烧一角
2:洗洗更健康。没事多用wd40把玩平衡头和对着充电器使劲喷(飞车前辈说,有专门电子清洗剂,不过貌似wd40到处都有的卖,呵呵)
3:细水长流。保姆充电低于2A可以明显减少插头氧化
4:发挥淫的主观能动性。改造A6,用总线法,具体请看帖: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21250(注意各种注意事项!!改造有风险!!改造贴楼主和本贴楼主不承担任何责任!!)
5:稍稍折衷。充电器截止电压设置4.18或者4.15。看过锂电池放电曲线的同学都知道后期是没啥能量的。

网友:
学习中。。。。

我是总线法+并充+巡逻监视

网友:
大头,大头,炸鸡不愁。

网友:
学习了,用平衡头冲不能大电流...

网友:
我一直担心那些用A6大电流充电的模友!

网友A:
跟大师学东西。大头,大头,炸鸡不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大师学东西。大头,大头,炸鸡不愁

你先系大师,倒飞拉杆哦也

网友B:
保姆绝对不用!无人值守充电也绝对不做。

买个大功率充电器,就是为了缩短充电的值守时间。

网友C:
大头,大头,炸鸡不愁
沒錢入A6的飄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头,大头,炸鸡不愁
沒錢入A6的飄過

装逼佬,罚回去吃掉你的0720

网友:
WD40可燃,建议擦干后在充电

网友D:
这就是串充的好处了。平衡头不过大电流。平衡头只是用来电压检测和小电流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就是串充的好处了。平衡头不过大电流。平衡头只是用来电压检测和小电流通过。

呵呵,感谢前辈还有Himalaya等各位前辈的好贴来着,受益匪浅
小弟开本贴的目的是稍稍总结一下,希望更多的人可以看到

网友:
充电还是有人值守比较好
万一有紧急情况好处理

网友:
充电我基本都是人在附近,或旁边,人去上班或出去,就用小电流充(低于1A)

网友(2013-06-28):
请大头同学上图,怎么喷接头

网友:
简单的处置是:喜欢用并充板的最好定期换板/电池并充头。

网友(2013-07-28):
当时觉得太贵就没买保姆,而且很少用超过1a的电流

网友E:
最后一点不懂,莫非充电后期充进的容量是用在放电后期的。

直觉是,无论冲到99%停,还是冲到80%停,
放电都的在10% 停。

打比方,数字瞎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后一点不懂,莫非充电后期充进的容量是用在放电后期的。

直觉是,无论冲到99%停,还是冲到80%停, ...

不明白兄弟说什么,抱歉哦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保姆绝对不用!无人值守充电也绝对不做。

买个大功率充电器,就是为了缩短充电的值守时间。

新手问下,想入个差不多的充电器,推荐一个,玩 450和固定翼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新手问下,想入个差不多的充电器,推荐一个,玩 450和固定翼

便宜的话选A6
想一步到位过、两三年也能用的话,选iCharger 306B(除非你肯定、一定不会使用大容量电池)

楼主(2013-09-16):
引用 网友B:
便宜的话选A6
想一步到位过、两三年也能用的话,选iCharger 306B(除非你肯定、一定不会使用大容量电池) ...

小弟不才入魔好几年都没见过icharge的产品,身边720用的很欢,如果没没更好选择是一步到位72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