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的电池太不给力了

楼主(2013-05-28):
  纯纯的新手 潜水数日 默默无闻的看帖 按捺不住入手传说中的入门神机911 谈谈感受吧 打开包装第一感觉就是小 由于我原来接手的是儿子的3.5通大双翼锤子鸡(儿子被风扇碰到手再也不玩了太危险)对比之下911简直就是鸡群里的蚂蚱 但是小也不是没有优点 噪音低灵活不怎么受空间限制 双翼大鸡的噪音导致隔着一个屋子都吵的老婆头昏脑涨 好吧
  切入主题 就是小鸡鸡的电池 先说下3通大鸡每次的滞空时间起码10分钟玩的话起飞降落怎么也得12分钟 911呢?3-5分钟还是加钱买的200毫安电池比原装130毫安大了整整70毫安 每次飞的太不爽了刚刚找到手感就开始锁不住尾巴证明电量告急 还就是电池插座间隙太大 每次降落不能着急 猛点了准接虚 轻者重新对频 重者还得重新插紧电池……

楼主:
魔友们推荐一款飞时间长点的4通鸡 不要太大 家里有孩子 危险

网友A:
都这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这么回事

飞的时间短 太无奈了

网友B:
天涯兄:

这级数的四至六通电直全都只飞4至6分钟左右。
建议用原厂电池...齿合准确,电大了也重了耗电也多了。

飞完五分钟后前后电机也过热了,先等10分钟让它们冷却才可再飞。
锂电用后发热,也要等冷却后才可以再充电,多买数块便行。

V911虽不算好飞易控,但这是最耐摔最便宜好玩的了。

欢迎入魔
陈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天涯兄:

这级数的四至六通电直全都只飞4至6分钟左右。

学习!

请问陈伯老哥:是只要控制在电直停空时间在5分钟以内即可吗,还是需要买一个专门测量电池电压的装置?如果买的话建议什么牌子(或有什么牌子)?1S的电池需要购买平衡冲电器吗?原厂的的充电器会过冲吗?我下定了FBL80等货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学习!

请问陈伯老哥:是只要控制在电直停空时间在5分钟以内即可吗,还是需要买一个专门测量电池电压的 ...

平衡充是把串連把串联的的电池一个一个分开单独充电  (当然是指1P的  如果是2P就是并联充了)
测量电压 是必须的  要养成习惯  起飞前 落地後都测量   其实可以飞多久 自己就能抓到了

网友:
不管小鸡还是大鸡,留空时间与电池大小跟鸡鸡大小都成一致的比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平衡充是把串連把串联的的电池一个一个分开单独充电  (当然是指1P的  如果是2P就是并联充了)
测量电压 ...

感谢前辈指点!看来需要学习的知识还很多很多,路很长啊~~~

测量电池电压的装置,请问有推荐的品牌吗?还是淘宝上随便买一个用的人多的即可?谢谢!

网友:
那个东西十多块一个  電量顯示器  另外有低压警报器  也有二合一的

网友D:
楼主可以买两个飞机   n个电池  一号机飞玩休息 上二号机  可以幾乎不停飛到爽  反正这玩意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前辈指点!看来需要学习的知识还很多很多,路很长啊~~~

测量电池电压的装置,请问有推荐的品牌 ...

那个东西十多块一个  電量顯示器  另外有低压警报器  也有二合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

请问陈伯老哥:是只要控制在电直停空时间在5分钟以内即可吗,还是需要买一个专门测量电池电压的 ...

虎头猫兄:

(1)  你可买备一个测电器,约8至15元,用电前后先测电是好习惯。。

(2)  电直在油门大约75%才能悬停,或开始不能锁尾时就应降落停机。

(3)  1S电用原厂充电器足了。如用可调式充电器时调错了会损坏电池更会有爆炸危险。

陈伯

网友:
楼主接电线飞吧~这样飞的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买两个飞机   n个电池  一号机飞玩休息 上二号机  可以幾乎不停飛到爽  反正这玩意便宜

好主意

陈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涯兄:

这级数的四至六通电直全都只飞4至6分钟左右。

多谢陈伯大驾光临 奉承的话我不多说了 希望以后得到你的指点 我的入魔之路不要太坎坷

网友:
911这机机就是要来练一练玩玩手.,我半个月不到就不玩了,不知楼主你能玩多久.

网友:
我也在玩911,我感觉不错啊,2块电池飞完也感觉爽了
我一直飞到无法悬停为止,大概4-6分钟吧

网友:
911玩了2年了,6块电池的撸过

网友E:
我备了4块电池,自觉得是够飞了

网友F:
看帖必回,学习中!

网友F:
看帖必回,虚心学习!

网友G:
911入门确实不错 挺耐炸的

网友H:
911入门确实不错 挺耐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