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评测 大家谁用过X4自带高压无刷舵机GS 303 来说一下使用感受!先谢!

楼主(2013-05-28):
如题,最近研究GOBLIN用的MINI舵机,研究了一圈 发现GS 303在数据上表现很好,比SAB官方推荐的高配舵机参数还要好一点,但是价格很亲民。
问题是,这里有没有用过的兄弟来说说这款舵机,稳定性 回中性 寿命 等 是否可靠,或者有别的更合适的选择没?
(PS: 价格控制在500内吧 FUTABA153 米不动 SK795太大头罩扣不上 KST515由于对KST阴影暂不考虑。。。)
最后 多谢大家了!!!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我正出呢 LZ是否考虑  99新~! 无虚位无修无拆~!高压板的用高压才能真正的发挥他的作用~!我飞着挺给力的 在油机上  油机太麻烦了所以都卖了~!

网友:
savox 1251mg短身舵机也可以  泰世的舵机渣的一塌糊涂    亚拓的510都好点

楼主:
SAVOX 长度多了0.3 正在纠结要不要手工打磨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SAVOX 长度多了0.3 正在纠结要不要手工打磨一下。。。

短身舵机应该ok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身舵机应该ok吧

是舵机的横向长度 据说 就比支架宽了0.3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舵机的横向长度 据说 就比支架宽了0.3

狗不理500舵机是先装碳板上再装架子上的  0.3mm么随便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狗不理500舵机是先装碳板上再装架子上的  0.3mm么随便啦

改装成标准舵机后 是铝合金的升级架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装成标准舵机后 是铝合金的升级架子。。。

哈哈哈 看你自己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改装成标准舵机后 是铝合金的升级架子。。。

我试过1251了...必须打磨支架..所以直接退了..完美主义者不推荐使用...
futaba的551短身舵机可以..
JR 有个中型舵机.高压板的..价格还不错..性能也不用多说..
futaba的173高压.就是太贵..但绝对好东西..
泰世的舵机...不觉得哪里好...但楼上所述不如亚拓510..个人就不赞同了...亚拓的舵机..610系列还行..耐用性很高..但510这些..还是算了吧
已经装好551在飞..以上纯属个人意见...具体请参看我发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1251了...必须打磨支架..所以直接退了..完美主义者不推荐使用...
futaba的551短身舵机可以..
JR  ...

感谢兄弟回复!已经拿到1251和支架 打算手工打磨了 毕竟 打磨0。3mm , 换来的是同样参数的SAVOX舵机(我知道具体性能上SAVOX 和 FUTABA没法比的)以及一半的价格。。。今天早上看视频国外有个改标准舵机的介绍 人家是重新在侧板上给头罩柱开孔,这样头罩上不用怕多一个孔 但是头罩还是不能服帖扣上 不完美 所以还是放弃这个方案了。。。
我尾舵机和电调和兄弟用的一样 talon 90+MKS DS760 电机让朋友从国外采购了Quantum 4120 1200  这两天装好后发个装机贴 今后多交流啊兄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兄弟回复!已经拿到1251和支架 打算手工打磨了 毕竟 打磨0。3mm , 换来的是同样参数的SAVOX舵机(我 ...

我不知道你的电机是多少KV的..我用的1200kv值..必须升级20T齿..原机配置18T..搭配凤凰90的话..转速太肉..建议考虑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道你的电机是多少KV的..我用的1200kv值..必须升级20T齿..原机配置18T..搭配凤凰90的话..转速太肉.. ...

我的也是1200KV 20T 原配配件没有嘛?我还没仔细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也是1200KV 20T 原配配件没有嘛?我还没仔细数。。。

原配18T的

网友:
GAUI 的舵机为何虚位那么明显   真应该试试 servo king 的舵机... ...

网友(2014-01-12):
手里的舵机刚好有你说的GS303,同时还有SAVOX的短身标准舵机 1251。也在纠结用哪款或者买BLS551。用1251的话打磨0.3mm不算什么,(5分钟的事情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但是这个舵机力气实在太小太小,
个人感觉是用过的数据和实际力量相差最水的舵机,非常不推荐用在425mm以上的飞机。gs303的话力量秒杀1251,可以说相当的大。但是和手里的8915比差距还是很明显(不过以8915的力道去衡量本身也
要求太高),还有个优点是齿轮比一般的中型舵机要强悍很多,无论材质还是齿轮的尺寸。这个经过实践检验,炸了四五次吧,只换舵臂。缺点是速度比较慢,还有虚位略大(仅仅略大,比大部分国产的好)。
其他电子设备还没有到齐全,等装好试飞了再反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