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云台小试

楼主(2013-05-28):
原视频,无增稳。

网友:
不错!可惜是 狗云台。

网友A:
VERY NICE
非常好啊

网友:
友情支持一个

网友:
效果很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VERY NICE
非常好啊

谢谢夜吻夸奖,多亏你细心指导!

网友B:
效果不错啊,我的小云台还没调好呢,能不能传授点经验啊,咱也不好意思总劳烦夜吻这样的高手指点。他比较忙啊。我的电机是14级疯狂的电机,板子是夜吻给刷的毛子固件。咱俩的参数应该差不多,方不方便借鉴下你的参数呢。P/D/I  以及其他的参数值。无论回不回先感谢了。

网友:
有那么回事的感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效果不错啊,我的小云台还没调好呢,能不能传授点经验啊,咱也不好意思总劳烦夜吻这样的高手指点。他比较忙 ...

不好意思,最近事情确实多
PID调节
先P 调到抖+D
然后加I
I一般在0.05以内即可
如果加了I抖再加D

调整原则,不要追求大数值,其实小一点即可
D越小越好
I尽量不超过0.05

主要是功率要匹配
横滚功率比俯仰高
一般可以先从100开始调
如果,P调的很高才有效果那就增加功率降低P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效果不错啊,我的小云台还没调好呢,能不能传授点经验啊,咱也不好意思总劳烦夜吻这样的高手指点。他比较忙 ...

楼上已经说的很详细了,还有要调整好相机重心,很重要,我拍这段视频前一周云台俯仰就是无缘无故的抖,无风也抖,频繁点头,后来重新调整了重心好了,调重心时要吧AV输出线,传感线也带上,这样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最近事情确实多
PID调节
先P 调到抖+D

感谢夜吻的技术指导,我再耐心的调一调,一定能调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已经说的很详细了,还有要调整好相机重心,很重要,我拍这段视频前一周云台俯仰就是无缘无故的抖,无 ...

你之前试飞是没带AV线调的吧
后来换了AV线么重调重心是吧

重心是基础

网友:
参数调整是细活也是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之前试飞是没带AV线调的吧
后来换了AV线么重调重心是吧

是滴!!!!!!!!!!!!!!!!!!!!!!!!!!!!!!!!!!!!!!!!!1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滴!!!!!!!!!!!!!!!!!!!!!!!!!!!!!!!!!!!!!!!!!1

当时问你重心搞好没,信誓旦旦哇

搞好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