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改个高速台钻。

楼主(2013-05-28):
大概样子,走线还没完成

型号之前最低转速2800转

换了东方电机,去掉原来牙箱

同步带1:1传动,要改进不应该用同步带,怕堵转。

同步轮

调速器

托板

放上小燕位托板行程120*60

楼主:
怎么编辑的文字看不到?将鼠标放在图上才显现。

网友:
沙发,改的不错,但我看你这个台钻只是增加了十字滑台?

楼主:
电机换过。

网友:
滑台上躲大的

网友:
我觉得用无齿带合理一些吧。

网友:
很好,感觉就会很好用。

楼主:
重新编辑了一下,加文字说明。

网友:
同步带1:1传动,要改进不应该用同步带,怕堵转。
可以上多大的钻花啊,还堵转?要是堵转了,你的钻花也挂了。
改的不错,赞一个!

网友:
改得很好,实际应用效果如何?

网友:
车间环境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