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提个醒,电机和电调线最好采用焊接!!

楼主(2013-05-28):
给大家提个醒,电机和电调等连线最好采用焊接!!
我每天下班都要在房顶上飞我的四轴,除了下雨和大风就不飞,我自认为检查很仔细了,但是就因为电机香蕉头处出现问题导致了两次炸机了,一次炸坏脚架、一次炸坏电机座还有桨两支。这次下定不怕麻烦的决心要把机器拆了,所有的连接线全部焊接,一个插接头都不要了,哥提醒大家不要嫌麻烦了,四轴振动大所有接头插件都不安全,出问题是迟早的事,从现在开始动手吧,全部焊起来,我看你接触不好。

网友:
有道理,顶起!!

网友A:
焊接的时候要是不小心焊反向了就郁闷了

网友:
香蕉头一直用有负公差的那种,,,就别想拔出来。。。

网友:
喊起来不方便,用香蕉头弄上后,用医用白色胶布粘一下就行了

网友:
从我玩四轴那天起,我就没用过香蕉头,我是搞机电工程出生,这个道理早就知道了

网友:
刚接触多轴就是直接焊死的飘过

网友B:
我用的80块钱一对的插头。。。没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80块钱一对的插头。。。没事。。

……那是什么插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什么插头啊?

插的很紧,也很好焊接。。不容易虚焊。。直升机上面用的。。100多a电流都可以的三排插。。价格似乎90.。刚才打错了。。

网友D:
香蕉头插上后用热缩套套上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香蕉头插上后用热缩套套上不行吗?

你这办法最好!其实再振动这方面的概率也太低,采取点措施就能防止。

网友:
一直焊接,能焊的全给他焊上

网友:
俺的全都是焊死的,买的香蕉头一个都没用上

网友:
昨晚刚刚把所有的电调和电机都焊在一起了。保险

网友E:
棒与孔的配合太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的时候要是不小心焊反向了就郁闷了

随便焊呀,现在的飞控都可以调节正反转滴,我的兔子可以。

网友:
强烈支持    直接焊线

网友:
我的一开始就是焊接的、买来的电机或者电调有香蕉头的都不要、把它焊下来、然后直接电机电调焊接上

网友F:
没必要,套上热缩管加热一下,你想拨都拨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必要,套上热缩管加热一下,你想拨都拨不出来

香蕉头焊接的地方呢,只要摇几下里面的铜丝就会断掉一两根,造成电机电流不平衡或者电调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香蕉头焊接的地方呢,只要摇几下里面的铜丝就会断掉一两根,造成电机电流不平衡或者电调保护。

那是焊接的问题,我焊的你把电线扯断了,接头都不会断几根铜丝,当然全部焊死也好,至少可以减重,布线看着清爽,只是以后更换,维修不方便。

网友:
我觉得光是焊接也不是太可靠,如果哪个焊接点内部有虚焊的话,照样会出问题

所以我现在都是采用的双保险,香蕉头和焊接双管齐下,估计同时出故障的概率就会小得多

网友:
学到新知识了 !

网友:
焊死。热缩管套上的干活。。。。

网友:
这个必须用力的顶一下

网友:
那电调和电池怎么接保险呢  ?

网友:
用香蕉头,迟早要炸。
我每次飞都要看看桨,活动活动机壁看螺丝可松,每星期要螺丝要腹紧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棒与孔的配合太松了

棒插的次数过多或者孔没弹性了

网友:
还是不太喜欢直接焊,主要不想剪断电机线。有木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一直用接插件正常的飘过,但是有时间一定还是焊死了,呵呵

网友:
我是直接焊死,但焊工一定要好,不然,,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