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PRo3,-一边录像一边拍照功能-为什么我启动不了。是要 ...
GOPRo3,-一边录像一边拍照功能-为什么我启动不了。是要在那个模式下才能启动吗

楼主(2013-05-28):
GOPRo3,-一边录像一边拍照功能-为什么我启动不了。是要在那个模式下才能启动吗

网友:
必须要是黑狗3,视频分辨率必须要设置成1080p 24 fps, 1080p 30 fps, 720p 60fps or 1440p 24 fps.。Protune 模式是关闭就可以选择了

网友A:
还真没用过一丸录相一边拍照。回来在电脑中截视频画面不就行吗?